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后达不到负载峰值电流

楼主(2020-03-16):
自己用稳压板接变压器带t12,发现峰值电流达不到3a,2.4a左右,用开关电源能达到2.9a左右。为什么用变压器达不到峰值电流?

网友:
磁通量不够造成变压器压降比较大。

网友:
为什么觉得显的是示峰值电流,不是显示的工作电流?

网友:
你的变鸭器只有鸡蛋大小吧?

网友:
理论上要用72瓦的功率,加上损耗用80--100瓦试试吧

网友:
不给你火儿

网友A:
72W以上的变压器挺大个了吧?而且要足,那就和楼上说的要差不多100W,那就太大了点。
电压低了,峰值电流当然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W以上的变压器挺大个了吧?而且要足,那就和楼上说的要差不多100W,那就太大了点。
电压低了,峰值电流当 ...

变压器线性电源,效率低,要达到峰值电流72w,加上调整管的损耗,需要100 w左右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W以上的变压器挺大个了吧?而且要足,那就和楼上说的要差不多100W,那就太大了点。
电压低了,峰值电流当 ...

谢谢你,和这个也有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烙铁为纯电阻性负载,在上烙铁芯电阻达到8.4Ω左右,电压24v大电流也有所下降,所以峰值电流达不到满载的电流。i=u/r,电压不稳下降,所以电流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