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监控,6个摄像头,需要夜间红外,请问什么配置合适?

楼主(2020-03-16):
   要求性价比高一些,硬盘已经有了,其他什么配置合适?

网友A:
不折腾就买个8路录像机,全新不带硬盘最多三五百,有nas之类的可以用开源软件替代录像机
补充。。。摄像头看你买多少价位的要求不高就随便百元内的tp 水星的,有要求就海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折腾就买个8路录像机,全新不带硬盘最多三五百,有nas之类的可以用开源软件替代录像机
补充。。。摄像 ...

现在做路由器的都开始做摄像头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折腾就买个8路录像机,全新不带硬盘最多三五百,有nas之类的可以用开源软件替代录像机
补充。。。摄像 ...

现在好像还有那种同轴电缆,不知道效果如何?是不是一定要买数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像还有那种同轴电缆,不知道效果如何?是不是一定要买数字的?

淘汰产品就算了吧

网友:
自带红外光比较小的,可以买一些红外补光灯组成照明补光的,效果比自带的那些小红外灯珠好

网友:
资金充裕的话就上海康的呗,POE供电的,全彩的都可以,你要是懂安装的话也不算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像还有那种同轴电缆,不知道效果如何?是不是一定要买数字的?

同轴高清CVI,不推荐。现在网络高清已经很成熟了,所有配件都明码标价!同轴的布线也很费事!

网友:
要装就数字的,同轴的那种过时了
这个一般要用得久,还是海康吧,但是别买到假货了。
其他品牌货的一般也能用,看你资金了。

网友:
现在都要上网络了,同轴已经过时了的东西。预算主要看自己需求,要自己能施工的话,也花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像还有那种同轴电缆,不知道效果如何?是不是一定要买数字的?

千万别用同轴的了,故障率太高了,还要另外拉电源线,用网络录像机加POE供电一条网线搞定多好

网友:
大华、海康这两个牌子的都可以,二手8路数字录像机挺便宜的

网友B:
好点的就用海康,大华,便宜点的用TP的,成本大概要1600左右,现在最少要装200W以上的,要做POE的,前期后期都方便维护,还有全彩的,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就是做安防监控的,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点的就用海康,大华,便宜点的用TP的,成本大概要1600左右,现在最少要装200W以上的,要做POE的,前期后 ...

摄像头用什么牌子型号比较合适?主要厂房内使用,需要夜间红外。性价比高些,谢谢。

网友:
看你价位多少呀,想要品牌就是海康,大华呀,别的也可以用,只要不是网上卖的组装的就行了,现在网络的摄像机都很清楚的,你可以看下TP商城http://www.tp-linkshop.com.cn/category/class/302-309-310 参考下,最好用H.265的,硬盘占用小,可以存久点,时间差一倍

网友:
电动喷雾器上的电机

网友:
你有同轴电缆,自己会接线的话
我有 摄像头+海康的录像机.
要的话 找找有没有6个

网友:
同轴高清的很好用,安装方便故障率比网络的低,清晰度也可以,我经常用这种

网友:
还是析的好用

网友:
用海康的录像盒就行了,再用无线供电最好用超五以上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