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嘀嘀声不够响,丰田致享更换原厂喇叭为蜗牛喇叭

楼主(2020-03-16):
因为致享/致炫原厂的喇叭只是嘀嘀声,提醒不够,所以决定买了两个蜗牛喇叭更换,某宝购入五十多包邮,包线

拆图中圈的塑料螺丝

拆下原厂喇叭

原来位置装上一个

另一个用螺丝固定在中间位置

扎带固定好线

完工

网友:
功率增加多少?触点没有问题吧

网友:
喇叭太响没必要,远处别人不知道你在响,近了太响把人吓一跳甚至旁边骑车的都会摇三摇,反过来把你吓着了

网友:
电装的盆喇叭声音好听,脆生还不吓人,换蜗牛个人喜好了

网友A:
好像喇叭上的那个螺丝是可以调音量的。

网友:
蜗牛喇叭推荐大洋风,便宜声音还好听。老品牌了,值得信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喇叭上的那个螺丝是可以调音量的。

调触片位置

网友:
不用加继电器吗?

网友:
哈哈,听说有一种气喇叭

网友B:
日系偷工减料是明火执仗的。
2-30万的车,喇叭都是电瓶车的喇叭。毕毕毕。
如果你要改喇叭的话,要加继电器。原车基本不带继电器。抠抠索索的。

网友C:
楼主拆下来的,正是我喜欢的,请问喇叭还在吗?

网友:
原车喇叭是电动自行车的喇叭声。在路上按个喇叭,人家电动车和自行车根本就不鸟你,连行人都不鸟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日系偷工减料是明火执仗的。
2-30万的车,喇叭都是电瓶车的喇叭。毕毕毕。
如果你要改喇叭的话,要加继电器 ...

而我恰恰觉得这是一种文明,比较反对大货车的喇叭,会吓着人的,个人意见,不喜勿喷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拆下来的,正是我喜欢的,请问喇叭还在吗?

原车的还在,留来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我恰恰觉得这是一种文明,比较反对大货车的喇叭,会吓着人的,个人意见,不喜勿喷哦,呵呵, ...

这个就是偷工减料。省了一个喇叭继电器。盆面喇叭,也便宜。声音弄到尖细,分贝值也能达标。
高级一点的车皇冠之类就是双音蜗牛喇叭了。难道皇冠就是给野蛮人开的。就是省料。不用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