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修理贴总结,看锰子、ljlun老师的贴子,百度燃气灶售后知识培训

楼主(2020-03-16):
如题:我想学习修燃气灶, 在  新论坛--拆机乐园 版块搜索“燃气灶”,搜到  锰子  老师发的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E6%B0%94%E7%81%B6    迅达燃气灶阀体结构拆解

ljlun 老师发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E6%B0%94%E7%81%B6   燃气灶不打火,拆开发现是微动坏了,修!
在老论坛--拆机乐园 版块搜“燃气灶”, 看到 ID smw 老师,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68053 贴子
燃气灶点火松手熄灭拆开维修  中写有:

把热电偶和电磁阀拆下来连接好,用 蜡烛点火 烧 热电偶 手压电磁阀后松手后看电磁阀能不能吸住。
能吸住证明电磁阀和热电偶是好的,可能是连接的通路有接触不良。

3位老师的贴子都讲解的十分精采,  还有其它老师的贴子,也都讲解的 通俗易懂,贴子里的图片清晰,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让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我又想了一下, 燃气灶 热电偶的熄火保护 是不是 与  灶的脉冲点火器   没有关系?
我的这种想法对不对,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热电偶的工作不用电池供电,完全靠灶工作时的热量,热量会使电热偶另一端的电磁阀吸合,气路变通。
                                                如果灶熄火了,没有热量了, 电热偶另一端的电磁阀断开,气路封闭。
    热电偶引出的2根线,就构成了一个回路。 所以  热电偶感应针 的引出线  必须是2根! 熄火保护与电池没有关系!

有一种 带熄火保护的燃气灶,它没有电池供电。
点火依靠的是老式机械打火(压电陶瓷打火),熄火保护是热电偶 控制电磁阀。

如果是  等离子熄火保护,类似于 燃气热水器内部气路电磁阀 的这种,就必须使用电池供电。

百度文库搜“ 燃气灶售后知识培训-文档资料  ”,这是有45页的燃气灶维修知识,也讲解的很细致,https://wenku.baidu.com/view/cea ... &sxts=1584343907630

我对燃气灶修理,有疑问的地方,之前也发了几个贴子,向各位老师请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725&extra=     为何燃气灶 热电偶感应针 引出线是2根?点火针引出线只有1根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774&extra=     请问各位老师, 如何检查 燃气灶 的熄火保护 功能是否正常?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371&extra=     灶脉冲点火器的开关线 与地线相碰,看高压是否打火,会损坏点火器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149&extra=    请问各位老师,插针 接线端子 如何拆?我拆坏了1个接插件
燃气灶总成上的微动开关,  有2线的,3线的,如果灶不打火,首先要检查这个微动开关是不是好的?

我在老论坛--维修达人 版块,搜“燃气灶”,搜到我以前发过的一个贴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80255
转贴:紧急求助关于燃气灶的问题----已解决 我在网上找到一位老师的帖子
故障现象为“燃气灶2个同时点火”, 燃气灶双灶坏了,
(我单独旋转   双灶右边灶的点火旋钮时, 结果是左、右2个灶头同时点火,过一会 灶 就熄火保护了。)我不会修,我拆开灶面板, 把  左灶点火 微动开关拨下, 但左、右2个灶头仍同时点火,过一会 灶 就熄火保护了。

打开燃气灶仔细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左点火开关(微动开关)失灵。左开关失灵后对点火电路没有控制作用,所以当右开关进行点火时,点火电压同时也输出到左灶头;同时也因为左开关失灵,左灶头的气路开关没有彻底回零,所以燃气就同时加到了两个灶头上。当右开关断开时把供气回路中的控制电磁阀给关断了,这就实现了两个气路同时停气。因为出现这种故障的燃气断气工作变成电磁阀控制,它未必能实现完全断气,所以就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值得大家注意。
    呵呵,我的维修工作到此告一段落。下一步是设法找生产厂家买几个微动开关。在更换此开关之前,只能暂时只使用右灶头了。对于不用的左灶头一方面要彻底将气路开关旋转至0位以防漏气,另一方面是将左点火开关模拟成不使用的电路状态,解决方法:如图6所示将微动开关的红线与绿线短接。黄线开路。这样灶具就成为一个单头灶具了。

       燃气灶的点火微动开关, 有3个引线, C- 公共端  红色线,NO- 常开触点  绿色线,NC-常闭触点 黄色线;

把   点火微动开关装到灶上时(不点火状态),微动开关触点被压住,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红、绿线为常闭

当转动灶总成开关,使灶处于点火状态时,微动开关触点被松开,恢复成微动开关初始位置,红、绿色线电阻应为无穷大,红、黄色线电阻应为0

今天这个贴子,是对  燃气灶的修理,作一个总结,以后我 万一遇到 燃气灶 坏了的故障,可以再调我自己的这个贴子,看一下,就知道如何修理了。

网友(2020-10-02):
我用的没那么高级。简单得很。
简单就是美。

网友(2023-07-11):
燃气灶围绕那2根针的电路。

网友:
非常感谢已经收藏以后也许能用到

网友:
我家燃气灶,2个灶眼,
左边的第一次打火后,松开就熄火,必须第二次打火松手后不会熄火。
第一次打火时间长一点也没用。

右边灶眼正常,请问是哪里坏了。

2个打火针和感应针我都用砂纸打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