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要搞个小主机玩lol

楼主(2020-03-16):
想要搞个小主机玩lol.有没有推荐的,越小越好,最高画质1080p不开抗锯齿和垂直同步.捡垃圾首选,因为便宜啊哈哈哈

网友A:
要想玩游戏,最小也就是17*17的主板,主板型号最低也是H61,如果是那种凌动CPU主板一体的,你也玩不了,而且二手H61的ITX主板也不便宜,好象是150或者以上,

所以想捡垃圾玩游戏,根本不可能,

真想捡垃圾,就别在乎体积,上G41+E8XXX+4-8G,再配个差不多的显卡,别用Q系列四核CPU,频率低,

网友:
小主机性能要求高的话,真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玩游戏,最小也就是17*17的主板,主板型号最低也是H61,如果是那种凌动CPU主板一体的,你也玩不了,而 ...

我现在就是捡的h61 i5 2300然后咸鱼捡的一个hd6750 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
惠普800G1准系统

网友B:
高个APU的小主机难道玩不起

网友C:
我觉得买个Intel的冥王峡谷就可以,又小又好用

网友:
联想有个超小主机,号称神器的

楼主:
4带核显1080p玩不了,720p勉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个APU的小主机难道玩不起

求推荐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买个Intel的冥王峡谷就可以,又小又好用

那个真的好,就是囊中羞涩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4带核显1080p玩不了,720p勉强可以

仔细看,里面带MXM显卡插槽的,我拆了装了好几个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里面带MXM显卡插槽的,我拆了装了好几个机器

原来那个风扇是这样用的哈哈哈6666发现新大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那个风扇是这样用的哈哈哈6666发现新大陆

说错了,是HP800G1准系统,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错了,是HP800G1准系统,你值得拥有

下午看了一下mxm3 51nb那边有帖子,不过现在想要搞这个卡太难了,市面上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看了一下mxm3 51nb那边有帖子,不过现在想要搞这个卡太难了,市面上少见

满淘宝都是,人家淘汰下来的GTX880M,970M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