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研域N29-1L ,两个minipcie,怎么改电阻支持msata?

楼主(2020-03-16):
手头有一块板子,研域工控n29-1L,本来应该有一个minipcie,一个msata的,但这个版本只有两个minipcie,记得可以通过改电阻的方式让其中一个支持msata,但当时没有保存图,忘了怎么改了,现在有了工具,想改一下,请高手帮忙

网友(2021-05-17):
拿个masata把两个接口试下,说不定有一个是。如果不行,买个minipcie转sata。40快左右有两个sat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