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nphic英菲克PM9充电式无线鼠标拆解简测

楼主(2020-03-16):
inphic英菲克PM9充电式无线鼠标

底面DPI按钮和电源开关

泓力 ICR 14500 500mAh 3.7V li-ion 锂离子电池

只有一颗电池仓内的螺丝

左右黄点方形微动,滚轮轴下是普通结构微动

主芯片V108

无线通讯芯片BYKC68MS

MicroUSB接口及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LTH7(4054)

无操作两分钟电流降为0.03mA左右

操作按键等电流在8---10mA左右

网友:
原創內容,婊子不错,有无线监测功能。。。。

网友:
至少不是臭油块,还行~

网友:
这鼠标用起来还不错,我买的是银色的,充电线接口定义和手机数据线不一样,必须用原装线,你这个鼠标多会买的?为啥我的电池是蓝皮的?

网友:
虽然算不上王者,但是也绝对不是青铜!

网友:
万用表不错,可以配合7135加XML灯珠负载,做一个简易的锂电池曲线测试仪。

网友:
里面真的简单啊

网友:
这个还可以,充电后能用几个月

网友:
凌晨都不行,真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

网友:
谢谢分享,英菲克啥都在做

网友:
怎么我觉得做工很差呢
难道现在的鼠标做工都这样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有一年多了吧,说实话,那个鼠标垫比较显档次,就是散热太快,冬天冷夏天热!
鼠标用着还行。

网友(2023-05-24):
感谢楼主,同款充一次电可以用挺久的,拆开后再装回去会吱吱响哦

网友:
感觉能用,但主板用料丐。

网友:
看着还不错,微动是两脚的不知道这种微动的寿命有没有长方形的长

网友:
知道这个品牌的时候,还是机顶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