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起子坏MOS管,先拆几十应应急,测试效果!

楼主(2020-03-16):
冲击起子坏MOS管,先拆几十应应急,测试效果!

冲击起子MOS带散热

坛友说原装 的好,打算修一下,焊接

打算在扩大些脚,不小心搞掉条腿 。

拆点MOS管应应急 。

几种MOS管的参数 ,电批用足够了。

既然拆就都拆下来算了。

这是后来到货的原装管

坏的和原装管比比 。。。

焊接上原装管。

测试各个MOS管的性能 ,发现还是原装的管,效果好些,运转调速平滑些 。

每一种都录了视频 。。。但传不了。。。
只能看这种小于5M的动图。

总结来看,之前拆的MOS的内阻不一 ,型号不一 ,但基本表现都一样。
考虑到MOS耐压高,低压驱动不好。
原装MOS 耐压低,在低压上表现能好些 。
看来拆电脑主板上的MOS管 ,也许能好些 。。。败家无止境 ,好主板没舍得拆呢。
完 ,欢迎探讨电动工具换MOS 经验!

网友A:
我 有一把电批也是mos不行了
刚使用有一点调试,后面就不行了发热,没调速。
你找个原装的那里买的 ,可以分享一下链接吗

网友B:
第一次如此前排

我有个ez7420的主板元件掉了,还没修, 不会

这是坏板

这是好板

对比掉了个原件,不会修

网友C:
请教:那一排一排的MOS管是哪上面用的?

网友D:
什么电动车控制器,这么多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有一把电批也是mos不行了
刚使用有一点调试,后面就不行了发热,没调速。
你找个原装的那里买的 ,可以 ...

IRL3103 直接搜索就有了 ,一个包邮那家

网友:
请教:那一排一排的MOS管是哪上面用的?

电动车的控制板

网友:
楼主买的原装管3103价格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如此前排

我有个ez7420的主板元件掉了,还没修, 不会

坏掉那个是470电感,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那一排一排的MOS管是哪上面用的?

电动车控制器 ,里面都是这样一排MOS管,收废品那里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动车控制器,这么多MOS管的。

貌似都是48V的 ,大品牌车上的控制器MOS管就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如此前排

我有个ez7420的主板元件掉了,还没修, 不会

坏掉的是电感,我觉得我都可以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控制器 ,里面都是这样一排MOS管,收废品那里找的

感谢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掉的是电感,我觉得我都可以换上!

怎么换? 用风枪吹么?  看它下面也是焊上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掉那个是470电感,换一个

怎么换? 用风枪吹么?  看它下面也是焊上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换? 用风枪吹么?  看它下面也是焊上的呀

风枪不是问题,我有呀。或者可以用PTC加热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风枪不是问题,我有呀。或者可以用PTC加热器。

风枪我也有
用锡纸把边上围起来,然后风枪吹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我也有
用锡纸把边上围起来,然后风枪吹是不是?

换个电感不需要用锡纸吧?加点焊宝,吹化了电感会自动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