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打开img格式刷机文件?

楼主(2020-03-16):
行车记录仪的刷机文件是img格式的,尝试用winimg、ultraiso等软件都打不开,提示不支持或者文件损坏。不可能是损坏,因为刚用它刷了机。

网友:
要专用解包软件,手机也是这样的

网友(2020-06-14):
可以试试ROM大师,但不保证一定能打的开,有的可以解包,我刷过掌迅8227,可以正常解包!

网友(2020-10-06):
看是什么处理器的,找对应的工具解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