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拖鞋底打滑怎么办

楼主(2020-03-16):
家里穿的拖鞋,时间长了,走在有水的瓷砖上面容易打滑,各位老师,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换房子最简单

网友:
换防滑地砖呀

网友:
要么换鞋,要么换地砖,你选一个

网友:
泡沫底的拖鞋?换成软橡胶那种拖鞋试试

网友A:
烧红的铁条,火刑伺候

网友:
找块松香,一脚踩上去

网友:
当然换新鞋这有啥好折腾的。

网友:
用电钻在鞋底打洞(浅的)

网友B:
用美工刀在鞋底轻轻划网格增加摩擦力

网友:
换地板砖,不行就换房

网友:
把脚换来拿到

网友:
不要了,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红的铁条,火刑伺候

我之前就是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美工刀在鞋底轻轻划网格增加摩擦力

要划出沟槽吗

网友:
试试热熔胶

网友:
热熔胶处理一下,增加摩擦力

网友:
拖鞋很便宜啊,淘宝三块钱包邮质量超级好

网友:
把地砖敲出细密的小坑,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铺一层胶水,嗯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