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个康佳电视,顺便求救一下,谢谢大伙了~

楼主(2020-03-16):
昨天晚上在家抱着和媳妇在沙发上看着爱情动作片,别想歪了啊哈哈~是正儿八经的爱情动作片哈,然后突然电视黑了,我还以为是过渡剧情呢,但是声音却没停,哎,这就奇怪了啊
黑屏了为啥声音还在继续,顿时感觉不秒,然后把电视用遥控重启不行,拔电源关机开机重启也不行,却能听到开机音
然后想到了液晶电视基本判断法就找了个手电筒对着屏幕照,咦,这一照还真看到了画面,
就是那种没有背光了的显示器的感觉,心里一想,八九不离十应该是背光电路的故障了,
因为声音和画面都有,就是不亮,随后就是拆机,拆是拆了,也量了一会,没看出个所以然,所以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帮我出出主意,毕竟我是个外行哈哈,来大家畅所欲言~
以下为图。这个是背光电源的输出端子

这个芯片应该是控制背光亮度?不太清楚

主板全貌

版号

板子全貌

输入部分

路过的看看,我暂且就当死马医了。

网友:
灯珠挂了吧

网友A:
没想出哪部 爱情动作片 是正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出哪部 爱情动作片 是正经的?

《这个手刹不太灵》

网友:
换vd753有惊喜

网友B:
用排除法,先看看led部分有没有输出,有输出就是灯板坏了,没输出就是板子坏了,不会修就淘个电源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排除法,先看看led部分有没有输出,有输出就是灯板坏了,没输出就是板子坏了,不会修就淘个电源板。 ...

一般测灯条输出两根线电压就行是吗?以前我家的TCL安卓电视。坏了,,也是有声音没图像,刚过1年质保不久就坏了,打电话让来上门维修,看到维修师傅上门维修.(上门维修没花我米)换了个贴片电阻,上面的字正着看是102反过来看是201.就好了,不知道的201还是102,?个人认为是102

网友:
大晚上的,电视熄了就继续你们自己的爱情片吧,自己跑一边摆弄电器你媳妇比你看到电视坏掉更难受。

网友:
你的动手能力比较强。一般这种情况下,先换灯条。

网友D:
先判断出是驱动电路还是灯条问题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输出电压

楼主:
测试了背光电路的输出,LED2和LED1输出都是2V左右~应该是输出电压有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出哪部 爱情动作片 是正经的?

色戒~哈哈

楼主:
LED背光输出哪里有2V左右的输出,感觉太低了有点,看旁边并联的电容是4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判断出是驱动电路还是灯条问题

背光驱动电路输出测量了一下,LED2和LED1都是2V左右,那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好的,查了网上说这个二极管很容易坏,据说是康佳电视的通病,找个管子换上先试试,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测灯条输出两根线电压就行是吗?以前我家的TCL安卓电视。坏了,,也是有声音没图像,刚过1年质保不久 ...

是背光电路周边的吗?

楼主:
好的晚上回去换个试试~谢谢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判断出是驱动电路还是灯条问题

测试了一下,感觉应该是驱动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