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不完全拆解)hasivo S108GW 8口千兆管理型交换机

楼主(2020-03-16):
由于家里2条光纤,其中联通的光纤带IPTV,而软路由(D525工控机)只有三个口网口,为了满足使用要求,需要一个只VLAN的交换机。经过对比最后,最后选择比较便宜的hasivo S108GW  8口千兆管理型交换机。到货调试后能够正常使用,索性拆开看看。

设备性能(官方数据)

侧面图(官方图,借用)

背面

背面

背面

背面接口

背面接口

背面接口

主板全貌。拆出上图中的两个螺丝即可;图中可以看到,板号是SUCOM(速康电子)的M308G,难道是抄板?而且用了不同厂家(型号)的网变,CPU的散热片很那拿下来,怕强拆损坏CPU,作罢。经查,次交换机的CPU型号应该是RTL8370N。主板没面没有任何原件,所以不上图了。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主板上会有水渍。

PCB板

PCB板

下面附上家里的网络拓扑:

谢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21-4-1 11:55):
非常的不幸,这个机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已经有一个网口损坏了。无法识别。
拆开了看了一下,应该是散热不好烧了了,芯片电路板背面已经变色

补充内容 (2021-4-1 11:56):
原装散热片太小了

网友A:
嘿。这个网变。华硕主板上看到用过。另外一说,IPTV如果是PPPOE拨号那种,接在一个VLAN也行

网友B:
贴牌生产的呗....
厂家就在论坛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85668

网友B:
还有那不是水渍,是助焊剂残留,为了环保,一般都不洗板

网友C:
楼主最后一张网络拓扑图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贴牌生产的呗....
厂家就在论坛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85668

哈哈,没想到人家老板也喜欢我们这个数码拆机论坛

网友:
说不定像netlink那样用的都是旧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没想到人家老板也喜欢我们这个数码拆机论坛

价格比sucom(速康)的要便宜尽一半,某宝89元不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那不是水渍,是助焊剂残留,为了环保,一般都不洗板

好吧,我理解错了

网友E:
拓扑图好漂亮,
同求软件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这个网变。华硕主板上看到用过。另外一说,IPTV如果是PPPOE拨号那种,接在一个VLAN也行 ...

IPTV还不是PPPOE拨号的那种,所以得单独的VLA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一张网络拓扑图用什么软件做的

用的AUTO CAD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拓扑图好漂亮,
同求软件名称

哈哈,用的AUTO CAD:lol:

网友(2022-02-10):
你好,请问电源插口附近的6脚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啊?麻烦拍个近照看看啊,谢谢

网友F(2023-02-04):
这个牌子是什么厂商代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牌子是什么厂商代工的啊?

应该是自己吧?看着焊接不像大厂流水线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