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推荐:支持手机打印的打印机】

楼主(2020-03-16):
求推荐一款主流品牌的支持手机打印的打印机,越便宜越好。谢谢大家!

网友:
帮顶了,紫薯布丁

网友:
米家照片打印机

网友:
看到了给回复下吧,随便一块打印机都可以吧,当然前提时手机支持打印。如果支持的继续往下看,弄个小主机,或者可以刷入三方固件带usb口的路由器,比如梅林,openwrt(lede)等,数据线连接usb口

网友:
打A4纸的,  佳能TS3180  可WIFI联机打印,喷墨的 500元左右,   打小票的就用蓝牙的  热敏的(例如快递打单一般蓝牙模式连接的)

网友:
打印机便宜,耗材贵。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网友:
手机打印不就是蓝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