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愧是老牌,拆解新国标款飞雕排插 FD-F5133B-1.8M

楼主(2020-03-16):
前一段刚买了个飞雕库存排插,感觉飞雕排插还算靠谱,遇到特价还可以购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526
这不正巧飞雕旗舰店特价,前几天又买了个14.9包邮的。现在这款已经恢复原价21.9了,性价比不高了。

优点:焊接质量看着放心,焊点比较饱满。
铜条黄铜一体,最细处0.5MM厚度,4MM宽度,约等于2平方毫米,但黄铜导电性大概是纯铜30%计算,相当于0.6平方的纯铜线,因为铜条无护套,所以散热不成问题,应该算是不用担心。
铜条比较细的地方如果打了孔,都做了截面积加大补偿。
另外三插位置的铜条的零线插片  火线插片   都做了折大弯处理,增加弹力,而且在大弯上都压了加强筋。
整个铜条基本都有加强筋。
铜线标称1平方,看着粗度应该是够的,没有剪开测量,飞雕有自己的电线工厂,这个线应该是自产的。
面壳是PC材质,底壳是PP材质。安全门上没找到材质,估计大概率是尼龙材质。面壳底壳注塑都不错,没有毛刺。安全门做工也不错,稍微有一点点毛刺。

缺点:铜条立体交错,有小概率短路风险。铜条是靠安全门顶住的,没有单独在面壳上设计塑料柱子顶住。三叉位置的零火线隔离的塑料片看着略显单薄。

各种材质阻燃性未知。不舍得烧。

总结:飞雕排插看来还算是良心企业,价格不高,做工靠谱(墙插等其他产品没用过不发表意见),推荐购买。不愧是老牌电气企业。是我买的各种20元排插里做工最好的,至于铜条交错设计,以及零火线间塑料片的隔离性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飞雕是插座国家标准的制订企业之一,旗下产品质量都不错。

网友A:
1平方的线带的动2500W?严重怀疑。

网友:
排插的整体安全依托于PC/PP等塑料件的强度寿命等,然而有些厂商为避免塑料件老化变色会强加入一些颜色从而进一步降低PC/PP等塑料件寿命。

楼主:
一平方只要不是长时间2500W 应该问题不大吧  要不热也不会成为国标

网友:
我家里的电线,就是在京东买的飞雕,个人感觉挺好的。这个排插,铜条能用到4毫米,应该比大多数厂家好多了,我买了六七个小品牌插牌,里面的铜条全部都是宽3毫米的。厚度倒都是0.5毫米,是不是成了行业规范还是什么标准规定了最低厚度呢?下次去翻翻国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平方的线带的动2500W?严重怀疑。

一平方无氧纯铜线的极限载流量是13A,这是电线生产厂家的宣传,留20%作余量,你说能不能带2500w?

网友:
14年家里装修用了飞雕的插座开关魅影白全套系列,同时期还买了些新飞的五孔用在一些不重要位置以比较质量,去年双十一的时候趁优惠把新飞的全部换掉了,现在家里全是飞雕的开关插座产品,,质量真的是很不错,二孔插都抱的很紧,而且衰减小,新飞的没用几次就松了。还有飞雕的塑料件质量真是很有质感。改天我也拆解看看。

楼主:
新飞的东西肯定不能卖  都是贴牌的   主业冰箱都被康佳收购了     何况贴牌的东西质量呢。飞雕的这款确实有4MM宽度了,这个倒是没啥水分。我拆的老国标飞雕排插0.4厚度   4MM宽度。也许是卡尺误差了,但是宽度肯定是够4MM的。  也有可能是新国标飞雕升级了铜条厚度。

感觉我买的飞雕这种低端型号的排插的质量都还可以,高端型号的的应该更好点。
以后可以考虑装修用飞雕牌, 原来总觉得飞雕是国产品牌的低档货,现在看来同价位排插秒杀牛牌是一定了,同价位应该是性价比首选了。

网友:
现在的排插不都这个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