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手表底座改type-c

楼主(2020-03-17):
小米手表底座改type母口,整体还是比较容易,就是撬开的时候用宽的工具比较好,可以达到无损,母口有点长,没看到有地方可以放下,就露出来一段了

网友A:
不全啊,成品呢?

网友:
配合磁吸线真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全啊,成品呢?

底下就是成品,图4图5

网友:
小功率充电,磁吸线也能满足

网友:
3月17日超值精选

网友B:
楼主第一张图左边那个是母座,右边是公头吗?哪里买的,4线母座可以传输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第一张图左边那个是母座,右边是公头吗?哪里买的,4线母座可以传输数据吗 ...

可以传输数据,淘宝买个两个都是母头,因为我用磁吸就没买公头

网友C:
能不能改成无线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改成无线充电

可以,任何东西都可以,只要你想

网友:
你这c口母座还是凸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