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HPE定制版 OEM p3500 3600 3700 官方固件升级下载教程

楼主(2020-03-17):
HPE定制版的固件更新是由惠普提供的  英特尔官方工具无法进行升级  在外网寻找很久终于找到更新的固件了发出来给大家玩玩
升级很简单 要求操作系统WIN10 64位

从HPK3固件升级到HPK4后速度没什么变化

注意:如果出现无法升级情况请到 (此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储存控制器 ) 手动更新微软NVME驱动 为(英特尔®固态盘的数据中心专用驱动 NVMe )

更新说明:
修复了由于不正确的预取算法而导致的潜在延迟问题。
解决了系统重新引导期间总线可能挂起的问题。
一旦下载了HPK4,由于安全性更改,驱动器固件无法更改回较早的固件版本(例如,HPK3或HPK2)。

固件版本:HPK4
固件日期:(20 十二月 2019)

HPE定制版 p3500 3600 3700 官方固件.rar (3.22 MB, 下载次数: 42, 售价: 10 家元)
英特尔®固态盘的数据中心专用驱动 NVMe
支持型号(下面的HP官方部件号 对应于英特尔部件号:p3500 p3600 P3700之类 ):
LO0400KEFJQ,
LO1600KEFJT ,
L02000KEFJU ,
LT0800KEXVA ,
LT1600KEXVB ,and LT2000KEXVC Drivel

网友:
固件更新一般都是为了修补BUG

网友:
我是用惠普的SPP系统盘再下载固件升级的,u盘引导后升级固件还是非常方便的,比英特方便多了

网友A:
请教楼主刷固件必须在惠普工作站进行吗?对周边硬件有无特殊要求?还是随便找一台机子就能刷?网上看了一圈不管是SATA口的还是NVME口的各种答案都有。有些说必须在惠普工作站刷,有些答案是只要是台电脑就能刷。特此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刷固件必须在惠普工作站进行吗?对周边硬件有无特殊要求?还是随便找一台机子就能刷?网上看了一圈 ...

随便什么电脑没限制 我直接在win10 64位升级  30秒搞定

网友:
刚买了p3600,谢谢分享

网友:
刚入手了HP的3600,非常感谢

楼主(2020-05-02):
LO0400KEFJQ 也支持LO0800KEFJR  800G P3600

网友(2020-06-13):
我的4k怎么才20-30mb不会是假货吧

网友B(2021-01-20):
无法搞定,看来我的挂了。8MB。。。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搞定,看来我的挂了。8MB。。。哎

惨  看来只能拆颗粒

网友(2022-02-12):
p3700 2t 刚刚突然丢盘了,u.2的,可以刷这个吗?系统里和bios里都看不到这个盘了

网友(2024-02-22):
这个可以有,这个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