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谁教下什么固态硬盘最好拆?

楼主(2020-03-17):
谁教下什么固态硬盘最好拆?最好无损,把外壳装回去,可以送回保修。电脑改装的扬声器,还有4G模块,把电池的位置占了,只能把纽扣电池放到固态硬盘的位置里面,最好不是tr200,之前就是这个

统一回复一下,我不是想换里面的东西,我改的那个纽扣电池是用台式电脑的,没有位置放,只能塞进盘里面,所以只能找一些后面没有东西,或者只有半个硬盘大的主板
扬声器在左边,还有4G无线网卡,差不多也在那个位置,前面有塑料隔断,只能塞进去,硬盘里面

网友:
用螺丝的都好拆,主要是那个易碎贴,用电吹风加热一下慢慢撕,问题不大

网友:
送楼主2个字:瞎搞

网友:
感觉螺丝装的最好拆 都不用撬

网友:
我从京东买的英睿达MX500没有防拆

网友A:
太聪明了。。。真的。监狱欢迎你,希望是那种终身管饭的

网友:
英睿达MX500没易碎贴,螺丝随便拧

网友B:
固态不用固定都可以的,随便扔着就行,拆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聪明了。。。真的。监狱欢迎你,希望是那种终身管饭的

我又不是去换里面的东西,我那个纽扣电池用台式电脑的改的,只能找只有一半长的,2.5寸固态硬盘拆开把主板放进去,不然没位置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不用固定都可以的,随便扔着就行,拆来干嘛

统一回复一下,我不是想换里面的东西,我改的那个纽扣电池是用台式电脑的,没有位置放,只能塞进盘里面,所以只能找一些后面没有东西,或者只有半个硬盘大的主板
扬声器在左边,还有4G无线网卡,差不多也在那个位置,前面有塑料隔断,只能塞进去,硬盘里面
什么, 固态硬盘, 最好

网友C:
海康威视好像说不设防拆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康威视好像说不设防拆贴

问题我的是2.5寸硬盘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我的是2.5寸硬盘位

对,2。5固态硬盘,拆了外壳应该可以

网友D:
为啥不要tr200

网友:
都好拆,但是基本都有防拆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要tr200

我之前就是这个。,很垃圾。

网友E:
m.2和MSATA固态最好,一个螺丝都没有,颗粒随便看,全裸的固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就是这个。,很垃圾。

原厂颗粒也垃圾?能否介绍下如何垃圾

网友:
同英睿达MX500.没有任何封条,随便你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447&extra=
其实BX500也可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7362
但是是塑料壳的,无损拆的话不难,就是要点小技巧
另外关于拆壳装小机箱里的做法,我以前也做过,相对来说BX500是小板,更好装一些,主控、颗粒另外做散热就可以了。但MX500是大板,如果空间不够,可能会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m.2和MSATA固态最好,一个螺丝都没有,颗粒随便看,全裸的固态。。。。

大哥,我是SAT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