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一下:大有5401-威克士388-东城DCZC22

楼主(2020-03-17):
大神们求助一下:大有5401-威克士388-东城DCZC22这三款那个实用,现在某鱼上看价格差不太多,我主要是安装监控,扯线太麻烦了,求助各位大神给个意见。

网友:
推荐5401的多

楼主:
对   我看都说大有5401多,可能是看多了,有点眼花,呵呵

网友:
去 B站 搜工叔评测  有这几款电锤评测   推荐5401:smile:

网友:
建议威克士,我的威克士工具使用多年很给力,值得推荐

网友:
大有的电池有协议,使用成本高,

网友:
看价格谁吸引力强

网友:
装监控5401首选  388太重了
电池协议?  除了玩家有几个人折腾这个?
一个电池也才200块

网友:
5401减震一般,不过价格和性能都是最合适的了,鱼上入,天猫京东价就没那么有优势了

网友A:
咸鱼去买新机,300左右的大有,他不香吗?

网友:
安装监控,打眼不大,大有重量轻,388重,推荐5401。

网友B:
去年到实体店买工具时,正好亲自试用过大有5401和威克士388。大有5401便宜,轻巧些。威克士388贵,稳重有力。最终买了威克士38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年到实体店买工具时,正好亲自试用过大有5401和威克士388。大有5401便宜,轻巧些。威克士388贵,稳重有力 ...

要大力的有5402可选,说实话如果是12的孔,或者比这个还小,没必要上大的电锤,5401很好用了,大有闲鱼价格是真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去买新机,300左右的大有,他不香吗?

300买了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大力的有5402可选,说实话如果是12的孔,或者比这个还小,没必要上大的电锤,5401很好用了,大有闲鱼价 ...

这个就看各人看法和选择了。我对比了打孔时的震动、噪音、稳定性等,最后买了WU388,这货确实比5401重些,但是单手举起来钻几个孔还是没问题的,而且WU388冲击力量更强,适用范围较广,还有瓷砖模式,这些比较适合我。5402的2.6J是比WU388的2.2J高,但它也更重些。
因此综合起来我更喜欢WU388,当然如果对使用要求不高和随便钻几个小孔而已,更轻巧的5401也足以胜任有余了。

网友:
5401和388也纠结过,又都到手玩过,这两货大有的打洞效率高于威克士。工叔评测更详细,居然用5401成功挑战24孔,所以机器数据看看就好。另外5401还可以单手虎口卡在机尾U型槽使用,空中操作很爽。唯一缺点是机身紧凑导致无减震,干多了硬家伙手麻。目前在手的锤是5401+5402穿墙(梁),威克士在手的是万用宝、洗车机等好玩的东西,从产品开发来说,大有更实用威克士更丰富好玩。

网友:
5401还算合理,前期费用高,可以自己换电池,或者找人换,配件都便宜,要不就是威克士,卡胜,都可以,三星锂电都不便宜,东成都没啥人推荐,我用的卡胜国产芯还可以,基本够用,穿墙16*500的都没问题砖墙,试过20的钻头都没问题,威克士卡胜可以用别的电池,我的卡胜用的电动扳手电池,15节的动力挺好,改装的,大有就是电池,大有的配件好找,388的件也好找,卡胜的配件目前不好找,

网友D(2020-08-22):
为什么没有人说说东成?

网友:
5401用的人多,已经是通过口碑考验的产品,其他俩样本基数还是太少了,买肯定是能买,有没有5401用的舒服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没有人说说东成?

东成很奇葩的,他的电动扳手角磨机电锤什么的有的同电压电池包居然充电器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