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仿制7107毫欧表失败

楼主(2020-03-17):
前几天在废品里弄到一块ICL7107电路板,看到有人改毫欧表,就找了个电路图仿制,按照电路改装完成,但是通电就直接显示1,大侠看看是哪里的毛病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没测量电阻不显示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测量电阻不显示1吗

怎么校准精度,我测过0.1殴电阻,显示500左右

网友B:
4线短路应该是显示0左右,4线分离肯定是显示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校准精度,我测过0.1殴电阻,显示500左右

估计你的测试夹不行,我就没看见测试夹啊,不知你怎么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线短路应该是显示0左右,4线分离肯定是显示1。。。

过量程最高位显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测试夹不行,我就没看见测试夹啊,不知你怎么测的

确实没有测试夹,我直接把电阻焊在上面

网友C:
焊接电阻,要4个点都焊接才行吧
精度,这个要靠那个1欧电阻的精度来决定
另外,这个表我已经吃灰了,因为末尾跳的比较严重,看起来不舒服
但是简单用一下,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电阻,要4个点都焊接才行吧
精度,这个要靠那个1欧电阻的精度来决定
另外,这个表我已经吃灰了,因为末 ...

的确,我没有高精度1殴电阻,随便找了1殴电阻

网友:
温控器显示板,哈哈,从厂里拆了一堆

网友:
做这个吧,仿制坛友的简易数字毫欧表 0-5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69562&extra=

网友:
1欧电阻用康铜丝自己绕。
然后找个被测电阻找电桥测下,用被测电阻反向校准1欧电阻,要注意测量时电流在100mA左右,被测电阻功率要大一点,减少被测电阻温升阻值变化影响。
还有这个简易毫欧表用来测变压器线圈阻值要注意,断开夹子前要先把被测线圈短路好,然后再放开夹子,已经烧了我2块710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