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参照坛内思路,用明纬350-27也改了一个可调电源

楼主(2020-03-17):
参照坛内思路,用明纬350-27也改了一个50V 10A的可调电源效果还不错,为了安全,还是限流在10A以内了,还按方案加装了CC CV指示

网友A:
这个表头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头做的不错

也是在某宝上买的,自己不会做

网友B:
楼主又放了一个外壳吗?外壳和表头都很漂亮

网友C:
CC  CV电路图传上来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  CV电路图传上来学学

我是按照这个加装的CC CV ,需要增加一个LM358 两个4.7K电阻,两个1K电阻 两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放了一个外壳吗?外壳和表头都很漂亮

对的,换了一个24V电源的铝空壳

网友:
恒流恒压状态显示改得好,当做资料留存了

网友:
这个表头,搜索什么关键字能找到呢?

网友(2021-07-24):
怎么在站内看到的帖子都是S350-27改的呢?跪求LSR-350-24的改装贴

网友(2022-04-19):
回复一下可能会用到

网友:
求教350-5-50改可调

网友(2022-12-26):
明伟的电源可以改很多种类的电源,之前还用一个12v的电源改了一个太阳能定压Mppt控制器

网友(2024-12-01):
不错,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