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CY8231所谓全自动故障万用表,测超过620欧以上电阻显示超量程。已....

楼主(2020-03-17):
受论坛表哥影响买了这个货,单片机的DTM0660,但是拆开发现跟表哥拆的主板不一样,前几天用电容档测1K电阻想用公式计算出测电容的交流信号频率,然后不知道哪里就就坏了,现在的情况是,用电压电阻自动识别模式测电阻一切正常,切换到欧姆档测量620欧以上的电阻会显示超量程(这应该是一个量程切换阻值,用电压电阻自动识别模式显示单位会在这个阻值由欧变成千欧)。大神给看看是哪里坏了?手机发帖图片顺序为什么是乱的?第二章是正面,第一张是拆除蜂鸣器和保险管以后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正脸见人么?不懂顶下。
其他档正常么?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正脸见人么?不懂顶下。
其他档正常么?详细点

其他档都正常啊,正脸照感觉无意义就没上,既然你要就给你

网友:
测二极管显示什么?

楼主:
没人帮我吗?

网友B:
竟然还用继电器     是不是 不能自动转档了  测欧姆变成千欧了  满量程我记得都是5999吧  看看  固件正常不  买个一样的 换下看看 主控坏了麻烦要换主控 不如 凑合用再买个新的 现在UA7777 自动转档的 30包邮 有计量认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用继电器     是不是 不能自动转档了  测欧姆变成千欧了  满量程我记得都是5999吧  看看  固件正常不 ...

这个可以测二极管和电容,39包邮买的,我用电容档测1K电阻以后就这样了,应该是有某个元件烧了,现在用电压电阻自动识别档测电阻正常,只是用电阻档测电阻不正常,超教程是显示OL,修不好也不再买了,总的来说还能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用继电器     是不是 不能自动转档了  测欧姆变成千欧了  满量程我记得都是5999吧  看看  固件正常不 ...

这个主控是DTM0660,是不是固件储存在8爪芯片里主控不储存数据可以随意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用继电器     是不是 不能自动转档了  测欧姆变成千欧了  满量程我记得都是5999吧  看看  固件正常不 ...

已经确定是主控坏了,这货用电容档测电阻会烧毁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