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人体感应灯 内置锂电microUSB接口充电 做工很不错。用料扎实

楼主(2020-03-17):
LED人体感应灯  做工很不错。用料扎实。长条形的,长14厘米,宽3厘米,厚1.4厘米。内置420MAH锂电。10颗贴片LED,0.3W左右,虽然标的是6000K色温,但实际色温应该在5500K左右,不是那种6000K纯白的。带两档开关,一档自动(人体感应),一档常亮,可以当手电筒使用。microUSB接口充电

  我拿到手就拆开了看了下,做工确实不错,用料扎实!充电用的芯片是4057.锂电用了保护板,连接线用的还是硅胶线。这个低电压时会闪烁红灯提示低电压的,我测试了下,电池在3.35V左右时,低电压警示红灯就闪烁提示了。 充电是红灯常亮,充满蓝灯常亮。这个背面带磁性,可以直接贴到铁器上,同时也带了一条3M胶的铁片。

  这个买回家可以给老人贴在床侧半夜起床用,家里有小孩半夜起床感应灯亮也可以。平时放在卫生间,半夜起来尿尿也不用担心开大灯一下就刺激眼睛了。

测试了下,感应距离应该在3到5米,这个跟摆放位置和角度也有关系。延时是30秒左右,如果人体一直在感应灯感应范围内活动,这个灯是一直常亮,不会熄灭的。

网友A:
什么价??看上去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价??看上去还不错

19元,不包邮

楼主:
最可惜就是不能更换18650电池。。如果这个电池仓的孔径再大些就好了,我家里也闲置了很多18650电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可惜就是不能更换18650电池。。如果这个电池仓的孔径再大些就好了,我家里也闲置了很多18650电池啊! ...

8G运存手机和平板电脑都有不可更换电池的问题,我觉得联想yoga平板凸起的一头稍微做大点,做个硬币拆卸一字槽金属电池盖,完全可以设计成可换18650电池结构。我以前买过一个充电宝,也类似楼主一侧发光,只不过没有感应,里面是18650大概1200毫安时电芯,可惜的是要换电池得焊接。楼主的圆柱形软包电池,好像跟一些电子烟里类似。

网友:
看着还不错,用料扎实,就是看的有些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B:
8G运存手机和平板电脑都有不可更换电池的问题,我觉得联想yoga平板凸起的一头稍微做大点,做个硬币拆卸一 ...

哥们,好巧,我也有那款联想平板,还是带投影的,但充电接口坏了,拿去修,修的说拆不来,郁闷,都闲置了2年了啊!哎,当初还是花1900买的二手货呢

网友(2020-04-16):
不便宜啊,给个链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