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能在这里咨询个维修精铁时石英手表的问题么?关于换机芯

楼主(2020-03-17):
前两天,同事手表不跑了,去修表师傅那里拆开,说要50大洋换个电池。。
我自告奋勇说换给换个电池。。结果翻车了,手表不动弹。好郁闷。

这几天琢磨啥事,拆开看了下是2035机芯。
PS: 昨天不知道怎么点发送了,还没写完啊。。补上

于是淘宝搜了下,发现淘宝只有6快钱,金黄机芯的超级2035 super 2035是8块钱

开始以为是淘宝假货,毕竟同事买这块表是400大洋啊(精铁达,购于当地正规商场)。。

后来查了查坛友的文章,发现坛友基本都是这个价格买的,后来也基本理解了,如果大批量生产,机芯根本应该不是啥高大上的东西,精度要求估计微米足够吧。

那基本也不用修了,买个新的机芯换上吧。。

那问题来了,手表行业到底有多深的水啊。。石英手表岂不是都卖壳子了。。

换个角度想,淘宝卖的和手表自带的2035精度会有差别么?

PS:淘宝买机芯,已经修好,帖子地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862

同事手表

同事表的机芯

网上的超级2035

网上报价

网友A:
一个石英表进价15¥换电池50¥,挺好

网友B:
2035机芯便宜啊,坏了就扔呗

网友C:
机芯只要十几吧,还是直接换机芯来的方便,

网友:
那就换机芯不会是换的电池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石英表进价15¥换电池50¥,挺好

昨天没写完,不小心点发送了。

同事买这个表是400大洋。。深入下,发现这个市场,太让我惊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5机芯便宜啊,坏了就扔呗

昨天没写完,不小心点发送了。 谢谢回复。

也有这个打算,不过同事说手表很准时,现在纠结淘宝买的和这个在质量上差距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芯只要十几吧,还是直接换机芯来的方便,

昨天没写完,不小心点发送了。 谢谢回复。

恩,坛友不少自己换过的了。。打算自己换了

网友:
这种机芯我也自己换过电池。

网友D:
有些表机芯上有个小机关,换完电池要拨一下才正常。

网友:
机芯是很便宜,主要是石英的频率用电路很好控制,所以只需要几个齿轮变转速就可以了。一个小芯片和电路板,外加几个塑料齿轮,你说能有几个钱。而且时间误差是由电路决定的,很好调。不像机械的对零件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没写完,不小心点发送了。

同事买这个表是400大洋。。深入下,发现这个市场,太让我惊讶了 ...

机芯好不好,同一个电池板上抠下来的电池,走下去试试,有的三个月,有的两三年,这就是差距,之前我说过,有一个气象局退休的老头就在东方太阳城住,经过别人介绍,知道我那里换电池,我手表换电池,就5¥,这老头就喜欢显摆,说他儿子是铁路上的,当初石家庄到北京撤段,发行了纪念表,就是那种小长方形的表,后边打着中铁多少局某某段撤段纪念还是啥的,非要给那个表换电池,基本上每次换电池,也就最多3个月,他感觉有点冤,根据我实测,这个表芯,到1V就歇班,好在咱的电池不贵,他还不知足。,后来。去超市,那里边有换电池的,一块电池60¥,说是进口的,能用几年,结果,也不过多坚持几天而已,还是3个月(哦,那次来,算起来撑死3个月,实际上他换的这进口电池还提前好多天就下班了,没法子。又找我来,这次我说他的表芯不行,服气了)而我真正见到一个好点的表,是那种小月饼大的黑塑胶的多指针多显示的防水表,是俩年轻小伙子来换的,也就刚停,实测电池在0.5V到站了,你想啊,1.5到1v,相当于火车从北京到霸州165KM,一个多小时,1.5到0.5v,相当于北京到衡水,355KM 3个半小时这就是差距所在,

网友:
建议仔细看一下原装表芯,看是不是被修表师傅用螺丝戳烂了齿轮和线圈,很恶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机芯好不好,同一个电池板上抠下来的电池,走下去试试,有的三个月,有的两三年,这就是差距,之前我说过 ...

耗电大一般都是变速齿轮油脂变质居多,中学的时候修了不少。全拆散架后泡酒精用个BB机震动电机假超声波清洗。晾干上油复原。

网友:
现在都没有人戴手表的了。电子石英表更是低廉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耗电大一般都是变速齿轮油脂变质居多,中学的时候修了不少。全拆散架后泡酒精用个BB机震动电机假超声波清 ...

BB机震动电机假超声波清洗有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表机芯上有个小机关,换完电池要拨一下才正常。

有机会的时候麻烦拍照一下那个小机关让我长一下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芯好不好,同一个电池板上抠下来的电池,走下去试试,有的三个月,有的两三年,这就是差距,之前我说过 ...

好人一个,支持。。

网友:
曾经给我们公司老板一块进口镀金石英表换电池,忘记什么牌子了,反正很贵。
在淘宝低价(忘记多少钱了,反正没超过20元)买了两块电池,第一块换上之后秒针就走了几下就停了,取下电池测量,电压低了不少。
仔细观察,发现这种机芯设计电池仓整个是金属的,纽扣电池放下去直接正负极短路。
于是用薄透明胶带黏在纽扣电池负极,中间挖个洞,按上新电池,完美修复,至今还走着呢。
事后我们老板说修表的说给他换进口电池,要价500块,嫌贵没有换。

网友:
我有两块电子表几年没用过,换了电池根本不动。电子表那么便宜,修理维护那么费力,网上偏方,Wd40一喷,都正常工作了,挺神奇。其中一块卖掉了,原价的50%,主要是眼神不行了,现在得用简单款表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