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发现这屏画垂直竖线比较难

楼主(2020-03-17):
还是那个屏,没驱动,就是有驱动也用不了,因为接口让我改成
自己做的了,没有专门配合我这接口的驱动

上下的屏

先下半屏,后上半屏

这个屏画点,画水平线还是容易的,就是画垂直线
稍微难点,因为不能通过简单的画点循环来画,这样会擦去前面画的

再有就是不会画斜线,没仔细研究算法,因为我暂时也不需要斜线

靠画点来大致模拟斜线吧,效果自然差点了,
数学不好,不会做这些计算

网友:
上下半屏吗?

网友:
楼主这是要扔?
让我来帮你处理吧

网友:
是点阵像素的原因。

网友A:
单片机划1kB内存当显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划1kB内存当显存

哈哈,一共2k啊

网友B:
这类的屏幕要想跨行或者跨列访问比较麻烦,非对齐填充更麻烦:
如果想批量修改某行或者某列,根据屏幕的读写方式,你需要计算该行或者列的每个像素点对应的位在字节中的位置,修改完第一个后,偏移128字节再修改下一个,一直到修改玩全部为止;
非对齐填充是我遇到的大麻烦,对齐填充一般就是在一字节对应的段或者页,一次修改8行n列或者n行8列最简单,不断地送n次一字节数据就行,期间简单设置写入地址就好。但是非对齐填充就不是这样了,它的修改位数不是正好是字节的倍数,而且跨段或者跨页修改,处理起来非常难。

12864,我记得是128行对应8个字节,64个行。但是有些屏幕是64列对应8个字节,128个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的屏幕要想跨行或者跨列访问比较麻烦,非对齐填充更麻烦:
如果想批量修改某行或者某列,根据屏幕的读 ...

这个是后一种,似乎还好些,我是不善于处理这些,绕的头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后一种,似乎还好些,我是不善于处理这些,绕的头疼

看来我比你强一点,我用汇编写出来了,就在之前发出的DDS蜂鸣器驱动程序里,我打算搞个显示。但是没有测试,没时间没硬件啊。
昨天今天都在处理音调合成的切换噪声问题,终于处理差不多了吧。现在这玩意发出的声音跟劣质的玩具电子琴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比你强一点,我用汇编写出来了,就在之前发出的DDS蜂鸣器驱动程序里,我打算搞个显示。但是没有测 ...

你比我强多了

网友:
先读出来,再按位或,然后写回去,就不会擦除了

网友A:
void dot(uint8_t x,y)
{
lcd_temp[7-(y>>3)][x]|=1<<(y&7);
}
左下角是dot(0,0);
右上角是dot(127,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ot(uint8_t x,y)
{
lcd_temp[7-(y>>3)][x]|=1

啥意思啊,这是?

网友A:
对应这屏幕描点函数,显存:uint8_t lcd_temp[8][128];
我以前1.25k内存的单片机也划1k内存当显存,一想到内存占用率这么高就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这屏幕描点函数,显存:uint8_t lcd_temp[8][128];
我以前1.25k内存的单片机也划1k内存当显存,一想 ...

哈哈,我不喜欢你这种语法,看不懂,我喜欢最简单的句式

网友:
@la45088d1 大哥,能讲讲你处理音调合成的事情么?我记得立式空调的开关机都有清脆悦耳的和弦音,那是咋搞出来的?

网友:
恕我直言,旋转90度来操作屏不能解决吗....把竖线转换成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