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修复一个PS2251-67(PS2267)历程(附全部文件),供大家借鉴

楼主(2020-03-17):
帮同事搞一群联主控的16G盘累死,参考了论坛里诸多大神的帖子发现不对路手里的问题盘似乎很另类不停报错最后点背直接不认盘,无奈拆壳短接29和30针脚,不废话上图给大家参考
因为盘子马上就要背拿走没时间演示整个过程临时截图说下,至于很多帖子李提到的UP19_CTool_90AP_v2.08B9_0903这个文件对这个盘全程无效
这是盘子插上的信息

一定要按这个配置选

然后也一定要选[ 8K MLC.ini ]否则必定报错

这是全部涉及到的配置文件和固件,稍后我回上传涉及到的全部文件,需要的可以下载

=========================================================
 设备描述: [G:]USB Mass Storage Device(2267 PRAM)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mA

USB设备ID: VID = 13FE PID = 3E00

 设备名称: 2267 PRAM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型号: 2267 PRAM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67(PS2267) - F/W 01.01.10 [2011-11-26]
闪存识别码: ADDE94DA74C4 - Hynix(海力士) H27UCG8T2ATR [MLC-8K]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H27UCG8T2ATR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

网友A:
能不能用来量产2251-07的海力士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来量产2251-07的海力士内存?

PS2307+海力士暂时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来量产2251-07的海力士内存?

我给的是方法具体到个体需要测试

网友:
太厉害了,真是个高手

网友(2020-04-24):
还是搞不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用群联转换工具解决的

网友(2020-10-12):
666,希望能够帮助。

网友:
楼主好文,请问群联PS2251-67主控的固件如何刷入?

网友(2020-11-11):
试试看金士顿8g能用不

网友(2021-03-04):
正找这个工具,希望能下载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来量产2251-07的海力士内存?

PS2307+海力士暂时无解

难怪,一直不能量产修复

网友(2021-05-18):
引用 楼主:
我给的是方法具体到个体需要测试

俄罗斯网址复制粘贴的
PS2251-07(PS2307)
固件版本:        带有PenDrive中的内存        注释
黑白01.00.10 [2013-03-08]        89 88 24 4B-英特尔[MLC-8K]
黑白01.01.10 [2013-04-19]        89 88 24 4B-英特尔[MLC-8K]
黑白01.03.10 [2013-12-20]        AD DE 94 DA-Hynix [MLC]
固件W / W 01.03.10 [2014-01-20]        98 DE A4 82 76 D7-东芝[MLC-8K]
98 DE 94 93-东芝[MLC-16K]
黑白01.04.10 [2014-03-20]        AD DE 94 DA-Hynix [MLC]
98 DE 94 93-东芝[MLC-16K]
黑白01.05.10 [2014-05-23]        AD DE 94 A7-海力士[MLC]
AD DE 14 A7-海力士[MLC-16K]
黑白01.08.10 [2014-09-18]        2C 84 64 54-微米[MLC-16K]
黑白01.10.10 [2015-03-03]        98 3A 94 93 76 51-东芝[MLC]
黑白05.01.10 [2016-03-16]        98 DE 94 93-东芝[MLC-16K]
黑白05.02.10 [2016-07-12]        98 DE 94 93 76 50-东芝[MLC-16K]
黑白01.00.30 [2013-06-27]        89 84 64 3C-英特尔[MLC]
黑白01.00.30 [2013-08-15]        2C 84 64 3C-微米[MLC]
固件01.01.34 [2013-10-08]        98 DE 98 92-东芝[TLC-8K]
黑白01.00.35 [2013-12-25]        45 DE A4 82-SanDisk [MLC]
黑白01.01.53 [2013-12-13]        98 3A A8 92-东芝[TLC]
黑白01.02.53 [2014-03-05]        98 3A A8 92-东芝[TLC-8K]
固件02.03.53 [2014-07-21]        98 3A A8 92-东芝[TLC-8K]
黑白01.04.53 [2014-12-02]        98 3A A8 92-东芝[TLC-8K]
黑白05.02.53 [2016-03-18]        98 3A 98 A3-东芝[TLC]
黑白01.00.55 [2015-07-20]        98 3A 98 A3-东芝[TLC]
黑白01.02.55 [2015-09-03]        98 DE 88 A3-东芝[TLC]
98 3A 98 A3-东芝[TLC]
黑白02.15.55 [2015-07-22]        98 3A 98 A3-东芝[TLC]

网友(2021-08-19):
我也想下,但下不了

网友(2021-12-05):
希望能够帮助

网友:
方法具体到,但需要测试,太贵了下载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