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海力士8G闪存还能DIY固态吗

楼主(2020-03-17):
今天整理房间发现还有6片h27ucg8t2atr与3片h27ucg8t2mya,几年前屯的了,之前做了几个u盘,都不知道哪去了,还剩下这些闪存,想问下坛友有没有支持这两种封装的ssd主控板,装个8片组个64G的固态?这都是很老的片子了,速度是不是很慢了

网友A:
8T2M好像是2D TLC

如果是的话,过渡产品,淘汰了,不建议用了

网友B:
46en tsop的板子就可以用,不过感觉不太值当的。
一块板子2,3十,你得花个把小时去焊,如果某片闪存有问题,还要去排查,最终做出的64G固态,自用还行,如果卖的话,也卖不了多少钱。
所以,斟酌斟酌吧。不如挂积分商城换点积分得了。

网友:
可以做几个DOS启动U盘

网友C:
太小我是不要了,不管多厉害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8T2M好像是2D TLC

如果是的话,过渡产品,淘汰了,不建议用了

查了是m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en tsop的板子就可以用,不过感觉不太值当的。
一块板子2,3十,你得花个把小时去焊,如果某片闪存有问题 ...

可以推荐一款吗,放着也是吃灰,做个辣鸡固态玩玩,装不了系统就当弄了个体积大一点的u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小我是不要了,不管多厉害的颗粒

主要是放着有点碍眼,就想用掉

网友D:
这种小颗粒我一般都是贴成U盘送人下歌在车上听还是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颗粒我一般都是贴成U盘送人下歌在车上听还是挺合适的

之前也有做过好几个,不过那时候8g还算大容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