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溢ETC标签失效

楼主(2020-03-17):
办这个ETC的时候填错了资料。而且没有什么用了。以前拆一个还可以有一颗14500电池可以用。今天准备拆这个里面的电池用。但是很意外啊!结果好像是电容。不知道怎么用它了……

楼主:
这个应该不能用TP4056充电吧!

网友A:
查了一下,3.2V的磷酸铁锂,不能用普通充电器充电

网友B:
3.2锂电池,li-ion也不是铁锂啊,li-fe才3.2。。。奇怪

楼主:
把它做好用着夜钓的灯!上饵料应该不错!关键怎么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3.2V的磷酸铁锂,不能用普通充电器充电

应该不是电池。我觉得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锂电池,li-ion也不是铁锂啊,li-fe才3.2。。。奇怪

我也搞不懂了。感觉应该是电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电池。我觉得是电容

有电容形状的锂电池的

http://www.huahuienergy.com/index.php?g=Portal&m=Page&a=index&id=44&pid=4&nid=14

网友:
红色的应该是可充电电池,正常情况下是太阳能板给它充电的,所以充电电流很小的,用手机充电器给它充,要控制充电电流不能过大不要超过3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容形状的锂电池的

http://www.huahuienergy.com/index.php?g=Portal&m=Page&a=index&id=44&pid=4&ni ...

看这个也觉得是电池。怎么充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也觉得是电池。怎么充电呢?

买一个3.2V磷酸铁锂充电板就行了,不嫌慢的话,用原来的太阳能

网友C:
屏幕可以用,我驱动起来了,st7567 96x32

网友:
应该是铁锂电池,3点6伏充电截止电压,需要买一片铁锂充电板,只不过封装成电容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可以用,我驱动起来了,st7567 96x32

看看你的怎么弄的呢?你也帖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你的怎么弄的呢?你也帖子吗?

自己画的datasheet st7567 spi通用程序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你的怎么弄的呢?你也帖子吗?

我改碎屏的收音机上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3.2V的磷酸铁锂,不能用普通充电器充电

我的也是这种3.2伏的磷酸铁锂电池. 我在这个上面的充电口是安卓口的,可以充电,你那个接口好像是专用的接口,网上有这种专用接口的线买,买根线就可以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