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排插 FS2005 全网首拆吧,没找到,49,39买的

楼主(2020-03-17):
         家里需要个小排插,网上逛逛,决定买个带USB口的,把原来飞利浦8插位的替换下来。最后选了飞科的8插位带3USB口 ,49元还有高额返利。买了2个,刚到手,发现可以领10元券,更便宜了。又买了2个。
          到手,包装做工都不错,线材也是粗粗软软的,想拆开看看,有没有空间改装的,难拆啊,,第二次买的更便宜了。决定大力出奇迹。具体不懂啊,高手点评!!

严丝合缝,无处下手,拧了个螺丝上去,用老虎钳做杠杆撬起,,才拆开个缝。

两边各6个卡子,也没拆坏,两头各2个,,这个插座根本不需要螺丝啊。

把第一个插位后面的改不经过开关了。。整个插座前面线路会装个 易微联的通断器(遥控开关),米家就能控制了。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你看我拆的那个便宜

网友A:
看到最后的焊点,一下子没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最后的焊点,一下子没兴趣了

水平差,工具差,,所以只拆,没做点评,

网友:
充电器的板子用料不错!输入导线焊接工艺就差了些,另外L、N接口出的开孔略微显得不怎么合理,别的都还行!

网友:
这个铜条肯定不是黄铜。。    是 磷青铜 还是纯铜,我就不懂了,不过应该不可能是纯铜,纯铜硬度不够吧。  反正都比我拆的飞雕黄铜高档点,看来飞科的车可以上。

网友:
头次见到手电筒的反向开关用到插座上,应该再加一个手电开关接好粘住,独立控制USB输出。

网友:
焊点落差太大了。。。。

网友:
部分全裸铜条排插在【异物掉落】测试中过不了安全测试关卡,因为零火线上下排布,绣花针、大头针掉落直接短路。

有安全门的多用二脚孔存在液体导通危险,因为安全门是一体的一个塑料块,内有沟槽,当可乐等可导电饮料滴落可能造成短路,非不锈钢弹簧有断裂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