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去年搞活动的超霸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0-03-17):
看看超霸去年搞活动的充电器拆解

网友:
傻充一个,便宜没好货?!

网友:
傻充,激活电池的用途

网友:
太简单了吧,也就是能凑合用吧

网友:
看着像是串联充电,零几年我用假电池占位器,为了能给一节五号电池充电,把一个开关电源版和变压器版都弄烧过。后来改成内置空载不发热山寨绿点电源,和可调降压板1点4伏稳压,改了一个变成并联充电器。

网友:
这样的充电器,跟闹着玩一样的!

网友:
不错了,还有变压器呢,没给你用阻容降压就不错了。

网友:
傻冲其实最适合镍氢电池,除了充电慢

网友:
连滤波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