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好帮手!自制耐压测试仪

楼主(2020-03-17):
看别人做了耐压测试仪,而且卖的不便宜,自己就打算也做 一款,测量器件的耐压值确实是很方便,可以检测器件质量的好坏,是维修中的好帮手,之前别人做的一个要卖240,太贵了,算上运费,买到手要260了,很多人都负担不起,也有卖150的,是各种小模块堆起来的,质量一般般,于是研究了一下电路,自己也做了一个。着实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确实很好用,一般检测器件我们只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器件的好坏,但是耐压值却是无法测量,这时就需要打压表来进行辅助了。输出2000V高压,电流1MA,对于一般器件足够用了,仿照别人做的外观及操作方式。为了更好的适应操作。一键开关机,点按输出与持续输出,继电器切换量程,200V与2000V量程自动切换。过流保护,增加了测试夹片,对于2个脚的器件测量更方便,直接夹上就可以了。
可测量 电容,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压敏,三极管,mos管,肖特基,可控硅,IGBT等器件耐压值测量

有要的加VX:    120985850
打样回来的板子

焊接好器件

做的外壳

面贴

组装上效果

测量二极管耐压

测量稳压管

测量压敏

网友:
太强大了,顶一下。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请问楼主全部制作完成要多少成本?

网友:
价格美丽不?

楼主:
比别人的美丽,198包邮

网友A:
显示屏是显示电压值吗?

网友B:
升压后最高耐压如何确定?看漏电?漏电大小依照什么标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是显示电压值吗?

是的,直接显示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后最高耐压如何确定?看漏电?漏电大小依照什么标准呢~

最高耐压是器件决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压后最高耐压如何确定?看漏电?漏电大小依照什么标准呢~

我非常赞同。我以前看过电容耐压值测量的,多大容量的电容,多少毫安漏电电流测定的电压才是标准的耐压值。

网友:
颜值挺不错的,帮顶

网友(2020-04-22):
这种数码管实在是太低端了,特别是没有滤光镜的情况下

网友(2021-04-12):
厉害了。等有钱了买个

网友:
很实用,设计的还不错

网友:
数码管位置贴一张汽车膜就完美了,现在看着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非常赞同。我以前看过电容耐压值测量的,多大容量的电容,多少毫安漏电电流测定的电压才是标准的耐压值 ...

你说的很对!对于1uf的电容,1ma的漏电,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对于10000uf的电容,1ma也没有什么吧?

网友:
楼主为什么没有考虑做贴片元件座?像1206,0805,0603 的元器件测试耐压,没有好的工具。

网友:
这个面板贴纸很漂亮,在哪里做的?

网友(2023-03-14):
外观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