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自制超级电容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0-03-17):
之前做了个3串锂电池的应急启动电源,材料费将近200元,今天又做了个超级电容启动电源,所有材料都是现买的,总计要比锂电池贵不少,但是安全性相对高些,天气热备再后备箱也放心些,充放电电流也比锂电池要大很多

收到超级电容6个,3000F2.8V的,超重

拆开包装已经是连接好的样子了

还有个均衡板18元

正面元件

带回家准备充电

原电压共2.64V,基本没电

2.78A充电一小时充满

充满后15.37V

单颗内阻0.92左右,高点的要1.多了

准备处理一下放盒子里

找到个合适的硬纸箱

期间不断测试漏电情况,有个200A保险丝

刚开始24小时漏电比较大

做了个DC口,用来充电

做好四周防震,接线柱全铜M6螺丝

封箱称重

电瓶夹用了是原来的两根线和一根8AWG的硅胶线,共三根线,上次锂电池用的是10AWG的。

42小时漏电1.43V,前24小时掉电1.23V,后面掉电很少了,据说超级电容电流大,9V也能启动车子,也不能充满到16.8V,电压太高怕烧行车电脑,后期继续测试一个月后看电压情况吧,
这两个启动电源价格够我换个新电瓶了,新电瓶也没这么贵

网友:
有那些钱直接换个电瓶岂不是更好?

网友A:
2.8v3000f现在一个多少钱买的?

网友B:
漏电太大,体积也不小,不如用磷酸铁锂来做~

网友C:
汽车充电宝20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充电宝200+一个

别告诉我这些了我不想再去做了,太烧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v3000f现在一个多少钱买的?

28一个,买不起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太大,体积也不小,不如用磷酸铁锂来做~

别让我做了啊没钱了,一两个月充一次应该问题不大,预计效果好的话半年充一次

网友D:
你这个看看一个月后剩余多少..我挑选过的电容.14.4V 一个月后都还在12.几.
然后就基本稳定了.2..3个月几乎无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看看一个月后剩余多少..我挑选过的电容.14.4V 一个月后都还在12.几.
然后就基本稳定了.2..3个月几乎 ...

后期掉电越来越慢,今天一天就掉了0.09V

网友:
这套配在车上够高大上了!

网友A:
如果是你自己车用的,就应该改装在车上,从电瓶接个大电流二极管到超级电容充电,再把启动马达的线改接到超级电容上,这样启动马达就用超级电容启动,尔不是从电瓶启动,就算是电瓶容量衰减的很多,汽车也很轻松启动,电瓶只要负担车内电器和电脑版,不会动手可以找汽车电工帮忙

网友E:
我有2组磷酸锂铁 4串 14.4v 20ah
感觉你的漏电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2组磷酸锂铁 4串 14.4v 20ah
感觉你的漏电太厉害了

据说后期漏电很小的,定期充电放车里也不费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你自己车用的,就应该改装在车上,从电瓶接个大电流二极管到超级电容充电,再把启动马达的线改接到超 ...

这想法不错,这样一来,这车厂就不用搞启停电瓶了吧

网友:
用着点火 启动的时候声音应该很干脆 哈哈哈

网友:
做好这超级电容楼主发现自己在走弯路,发现同事新买的车都配一个小巧精致的应急充电宝。

网友:
搞一套电瓶线放车里就行了,弄得这么复杂。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其实漏洞不大。充电15V放了一个多月了还有14.38V就是体积大了点。不太好找地方放

网友:
这种电容貌似漏电比较大,楼主可以搞一个电容充到2.8伏放置24小时候看看还剩多少。不过用于启动问题不大。
其实可以直接就把这组电容直接扔机舱做启动电源,原来的铅酸供常电。中间用二极管隔离一下就好,这样启动电压可以到13.8伏左右。小声说一句,用6串没必要接均衡板,我之前也怕电压不均衡但实际上屁事没有,所以把均衡电路又拆了。
老版有我发过的帖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