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电池鼓包的纽曼W18启动宝~~想更换电池,结果悲剧了!

楼主(2020-03-17):
纽曼W18豪华版启动宝,电池鼓包了~~~把启动宝的壳子都撑开了~~~想着就是电池的事呗,索性拆开更换电池组~~~

原装电池组拆开看到了小板

原装电池组拆开看到了小板

原装电池组上有小板~~~不知道是保护板还是充电板!

原装电池组小板和电池的连接

原装电池组小板和电池的连接

小板和电池的连接

小板和电池的连接

小板和电池各个极性的连接~~

按照原来电池组的接线方式换了新的电池组,接线,动了电烙铁,也就是连了线~~~

改好接好线的小板和新买的电池插头

改好接好线的小板和新买的电池插头

图中下面的插头是买的新的电池组的插头~~~
连线是按照店家给说的方式连接的~~~接的顺序是,我的红对新电池的红,我的黑接新电池的黑,我的黄接新电池的白,我的白接新电池的蓝……接线没有火花~~~说明接线是合适的!

结果悲剧了~~~第一次接好测插头电压9.1V~~充电插头应该12V(11.1V)才对啊~~接完直接启动宝灯都不亮~~以为没接好~~~剪断重接~~~接好后再测试插头5.7V~~~~我疯了~~~这个小板是充电用的么???还是保护板???平衡充???不能换电池???换电池就锁死???这么智能???还是哪个芯片坏了???我接线之前测试是好的啊!!!!

原装的电池上有个小板如下图:

纽曼W18豪华版原装电池组小板正面

纽曼W18豪华版原装电池组小板正面

正面~~~能看到的芯片是三个4935P~~~还有一个SH367003X

纽曼W18豪华版原装电池组小板反面

纽曼W18豪华版原装电池组小板反面

反面就再没有什么了~~~

各位大拿,帮我看看这个小板是干什么用的~~

小班和电池的连接

小班和电池的连接

楼主:
各位大拿,帮我看看这个小板是干什么用的~是坏了么~有没有能替代的!或者能不能修???谢谢大家!~感谢!在线等!

网友A:
按理是不会自锁的,有些保护板断电了之后  需要在外面充一下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是不会自锁的,有些保护板断电了之后  需要在外面充一下电的

您的意思是不一定是坏了,接好后充一下电就好了???我接完插启动宝里,启动宝都完全不工作,没有电输出来。插头上我测试才5.7V的电压~~~说实话不敢插上充电,害怕烧启动宝的大板子啊~~~

网友B:
看着好危险啊,保护板要是好的话应该不会有鼓包现象把

网友:
鼓包现象是打着火后反充充坏的吧

网友:
这个是平衡充板。可能你蓝白接错了。测量你新买电池的蓝和黑应该是3.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危险啊,保护板要是好的话应该不会有鼓包现象把

那个小板是好的,接线之前我测试过,插电亮灯都正常~~~鼓包是因为用的时间长了,都是充满电保存,毕竟是备用,没经验~~其实应该半电保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你链接新电池线接错了,兰和黑接错了,互换才对

接错了不会打火么??如果接错了应该有火花才对吧?而且我接之前还用万用表量了电压和极性~~~接错的可能性极小~~~主要不知道这个小板是干嘛用的~~~保护板???还是平衡充???

网友D:
小板是保护板,接一下充电器激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板是保护板,接一下充电器激活就好了

真的是接一下充电器激活就好了么???您确定么??敢不敢插充电器啊???不会烧板吧???

网友:
这个不应该按颜色接线,应该用万用表测量各个线电压,按照先负极,一步一步串上去,最后是12V+,那板子是平衡充吧。DIY接线肯定不能只看线的颜色呀···要弄清楚电路再改

网友(2020-04-25):
估计接线错误,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
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