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狗D-531无绳吸尘器外壳分解步骤图 (重发)

楼主(2020-03-17):
上次发的图片由于是新手没有发全有缺失,后了解后再次重发图片。此图集是为了给维修和卫生保养清理者提供拆卸要点和了解。
分解步骤按图片顺序进行,拆解时准备好工具,要小心用力,不要损坏部件。
本人第一次发图不会编辑难免排序有错,请凉解!(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

网友A:
闲来无聊,逛到这里。佩服楼主。

网友:
佩服楼主,能改为无刷电机么?

网友B:
改个无刷我感觉棒棒的

网友C:
这么多图片,没有一个全景,也没个全家福。都是局部特写,做工有很一般,除了看的头晕,没一点用处。

楼主(2020-04-16):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图片,没有一个全景,也没个全家福。都是局部特写,做工有很一般,除了看的头晕,没一点用处。 ...

真对不起,真的没有考滤对您的视觉会造成影响,报歉,报歉!全景图片我没发,也可度娘。我想,要是懂行的是会知道图片的细节是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个无刷我感觉棒棒的

哈哈,我也这样想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来无聊,逛到这里。佩服楼主。

谢谢!劳您辛苦了!

网友(2020-09-02):
看不到里面电路板,严重差评了

网友:
不错啊有拆解步骤,不过这个电机是多少瓦的?
看闲鱼上有些二手nidec 380w的吸尘器电机,那种是用在什么吸尘器上的?那种是不是手持的功率最高的了?

网友:
拍摄很不错,感觉就是在看变形金刚

网友:
有刷电机的不行吧?

网友(2020-10-16):
请问老哥换成无刷电机了吗?无刷电机哪里有,电机有点难拆

网友:
请问老哥换成无刷电机了吗?无刷电机哪里有?最后的电机有点难拆

网友:
我以为是无刷电机呢结果是有刷

网友:
一直在找小狗吸尘器的拆解图,终于找到了,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2020-11-24):
楼主可试过换成这个日本电产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这样想呀!谢谢!

这类吸尘器还都在用有刷电机?无刷电机还不是主流?

网友(2021-02-16):
我也拆了,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