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现在手机还有没有自主时钟了?

楼主(2020-03-17):
现在新的手机开飞行模式,不联网络,重启后时间就不准了,有的直接就是跳到出厂初始时间, 难道现在手机都依靠网络时钟了,自身不带时钟了?

网友:
是的,现在基本都这样了

网友:
重启就变出厂时间?内置电池白放着不用么

网友:
现在都是网络时间,优点是准,缺点是需有网络

网友:
有啊,否则怎么走时的,时间会变初始值是因为现在的手机都不带单独的RTC电池了,因为一般电池都内置了,直接用内置电池就够了

网友:
需要sim卡 可以不开数据 不开wifi 但sim卡要上

网友:
自主时钟肯定有。。手机不可能时时和网络对时。。通常应该是有个超时对时的固定时间。。或者是检测本地时间和网络时间差值大于某个数就自动校准。。

网友:
一般都依靠gsm时钟,现在很多使用4G基站时钟了

网友A:
其实免网络方式不少的。就是手机固件没有加入。
1.cdma钟。免卡免网就能接收时钟。
2.gps、北斗时钟
3.fm收音机检测整点报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免网络方式不少的。就是手机固件没有加入。
1.cdma钟。免卡免网就能接收时钟。
2.gps、北斗时钟

最后一种感觉不太靠谱哟,很少有那种可以免耳机收听的智能机(反倒是老年机有这功能),就算满足不插耳机可用,长期让他待机也是费电的。
相对还是第二种更靠谱一点,或者就是用基站了。

网友:
我用的手机从来不网络对时,用自己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免网络方式不少的。就是手机固件没有加入。
1.cdma钟。免卡免网就能接收时钟。
2.gps、北斗时钟

现在很多手机不是去掉了收音机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