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低价 博世BOSCH GDS250-LI 购入拆解 (多图.注意流量)

楼主(2020-03-17):
   忍不住从某渠道购买了一把GDS250-Li
     全新裸机..  带箱未开封..
到手就拆了.. 大家看看..

电池脚 到手发现.. 是可前后活动的.. 里面有个弹簧..

屁股这个是个盖子.. 差点被外观欺骗..  盖子黑色..并不是包胶..

防伪查询为真品.  且贴标和我在X东旗舰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标志摸一段时间会消失..

做工可以

激光侵蚀的参数标签..
  我似乎在网上注意到.. 博世 有的是 纸质贴标 而有的是 激光侵蚀..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询问过售后.  他们也不确定..  被告知 真伪请以防伪标签为准

头壳的四个螺丝 很难拧下..  最好用大螺丝刀拆..

是可换碳刷的设计..  屁股一个盖子..
  PS: 这个后盖没有包胶..

分离后..

开关是查了下是台湾 SOLTEAM 崧腾

插脚的主控/保护板.. 并没有灌胶.. 而是裸露的..
另外 插脚板和主控板 是分离的.. 不是一体的..

头壳内部.. 输出轴

电机/齿轮箱  可能是新的原因.太紧了 不好分离..

电机.. 非标的.. 还没到手之前以为是775电机..

装好...结束...

手上没有扭矩扳手.. 不好测试这个东西最大扭矩能力..
  我出门试了下车轮.. 下不来..

网友:
有刷电机?

当然也能用。无刷的车轮螺丝也下不来。只是配好扳手使用方便节省时间。

网友A:
做工差远了,250牛也不高

网友:
250牛都卸不下轮胎?什么车啊?一般的小车轮胎150牛扭力即可,我的车是17寸的轮胎,说明书上标识的轮胎拧紧扭矩是130N.m,要不就是你的车被轮胎店用风炮干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工差远了,250牛也不高

日本车 的中小乘用车 车轮扭矩大都150牛以下吧 应该可以扭下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日本车 的中小乘用车 车轮扭矩大都150牛以下吧 应该可以扭下来吧??

新车差不多,汽修店里风炮上完再踩几脚的那样就够呛了,我的博世300牛米电扳手,拆我自己车,一个也拆不动!

网友C:
价格几何,说出来让我死心,关键是用不上啊!

网友:
基本上属于

网友:
挺不错啊,价格差不大可以上个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几何,说出来让我死心,关键是用不上啊!

200不到的价格

网友D:
别逗 裸机咋还能带箱未开封

网友:
最近想入手一把,看别人拿把大艺的很轻小,螺丝上的很紧,单位的气动太沉了,还带个大尾巴,其实我是看中双3.0的电池了,博世单买电池有点贵

网友:
博世减配炮不太行,价钱摆在那里,一般小车轮可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别逗 裸机咋还能带箱未开封

说的太对了。裸机还有带箱未开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太对了。裸机还有带箱未开封的?

你不知道带工具箱的裸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逗 裸机咋还能带箱未开封
..套装拆出

网友F(2021-05-04):
电池脚 到手发现.. 是可前后活动的.. 里面有个弹簧..
可前后活动用久了里边的红色电源线就会磨漏了、有的控制线都掉了我已经处理了好几个这种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脚 到手发现.. 是可前后活动的.. 里面有个弹簧..
可前后活动用久了里边的红色电源线就会磨漏了、有的控 ...

插脚是防震作用,保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车差不多,汽修店里风炮上完再踩几脚的那样就够呛了,我的博世300牛米电扳手,拆我自己车,一个也拆不 ...

风炮那玩意太暴力了,一个丁点大的小风炮就有四五百的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