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 笔记本风扇高转速死机

楼主(2020-03-17):
dell n5110笔记本开机之后一段时间温度只有五十多度的时候突然风扇达最高转速然后死机
现在拆下风扇的3pin线风扇不转时又不会死机。
问题来了这个到底是风扇坏了还是温控ec坏了
加入剪掉风扇黄色的那根线风扇会保持常转吗 低转速还是高转速呢

网友A:
温度低,你怎么认为温度低?如果是散热不行呢?导热不行呢?实际温度高,导热差了,温度出不来,风扇狂转,然后保护死机跳电

网友:
先用软件查温度看看吧,如果温度正常可以直接飞线到USB口,剪黄线不一定有用,有些是驱动IC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低,你怎么认为温度低?如果是散热不行呢?导热不行呢?实际温度高,导热差了,温度出不来,风扇狂转, ...

是鲁大师显示的温度很低不到55度 不是导热的原因 我不装风扇现在温度也没到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