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固态硬盘上的LD4YA和LD7LD能否通用呢?

楼主(2020-03-17):
LD4YA好像是稳压ic,五个脚的。
我固态硬盘上的是LD4YA,被烧掉了,打算修起来。
就淘宝买了几个原件,我拍的是LD4YA,但是卖家给我发的是LD7LD
他跟我说这个是最新版本,可以通用的。
我不太相信卖家说的,所以想问问坛子里的大佬

卖家发了两张原理图,我也看不懂……

网友A:
XYZ 表示年 周 批次号,所以卖家说的有道理
关键还要查下烧的原因 不能扩大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XYZ 表示年 周 批次号,所以卖家说的有道理
关键还要查下烧的原因 不能扩大故障 ...

谢谢,这样我就放心了,看着是那个烧了,换上去先看看

网友(2020-05-23):
我的是水星wr325n的稳压ld6yr烧了,但是经过查找后发现是有一次改装天线时候烙铁静电把mtk的主控击穿了,负载过大使得稳压烧坏,建议楼主也查一下后面的主控ic、缓存ic等,看看是不是因为有短路造成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