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蜗牛星际连续运行了多久

楼主(2020-03-17):
    蜗牛星际自前年年底出来一直被诟病山寨主板,垃圾电源,一向不被看好,我也是在19年的3月入手的,从个人的使用这一年的感觉目前还是很稳定的,机器一直扔在公司在局域网做同步备份用,前段时间觉得桌面太乱就移机到公司机房里面,机器已经稳定运行了快100天了,如果不是那次移机和一次手贱做链路聚合失败理论200天不是问题。
    目前带4块硬盘 ,SSD引导换成了32G 三星固态。内存升级到8G.群晖系统,虚拟机安装了一个LEDE,一个Win7,不知道大家的蜗牛状态如何。

网友:
win2003的小主机做的NAS,稳定运行好几年了,除了加硬盘就一直开着

网友:
刚矿难一个月时买的,在家里开到现在,从不关机

网友:
同款UPS的路过

网友:
很稳,大半年了没关机过几次,也升级了ssd和内存

网友:
矿难买的,黑群。。稳定,

网友:
大概半年了,不过不是连续开机,我有白裙和其他主力NAS,蜗牛都是当个下载机。

网友:
去年5月份入了d款,换了台达电源,升级黑群版本、出去旅游、前几天清灰,一共也就关过3、4次,稳得很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systeminfo

主机名:
OS 名称:          Microsoft Windows 10 企业版 LTSC
OS 版本:          10.0.17763 暂缺 Build 17763
OS 制造商:        Microsoft Corporation
OS 配置:          独立工作站
OS 构件类型:      Multiprocessor Free
注册的所有人:     ZkekData
注册的组织:       暂缺
产品 ID:
初始安装日期:     2019/3/14, 21:53:28
系统启动时间:     2020/2/12, 19:15:58
系统制造商:       To be filled by O.E.M.
系统型号:         To be filled by O.E.M.
系统类型:         x64-based PC
处理器:           安装了 1 个处理器。
                  [01]: Intel64 Family 6 Model 55 Stepping 9 GenuineIntel ~1993 Mhz
BIOS 版本: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5.6.5, 2018/11/24
Windows 目录:     C:\Windows
系统目录:         C:\Windows\system32
启动设备:         \Device\HarddiskVolume1
系统区域设置:     zh-cn;中文(中国)
输入法区域设置:   zh-cn;中文(中国)
时区:             (UTC+08:00) 北京,重庆,香港特别行政区,乌鲁木齐
物理内存总量:     3,988 MB
可用的物理内存:   2,006 MB
虚拟内存: 最大值: 5,396 MB
虚拟内存: 可用:   2,931 MB
虚拟内存: 使用中: 2,465 MB
页面文件位置:     C:\pagefile.sys
域:               WORKGROUP
登录服务器:
修补程序:         安装了 6 个修补程序。
                  [01]: KB4495590
                  [02]: KB4465065
                  [03]: KB4499728
                  [04]: KB4503308
                  [05]: KB4504369
                  [06]: KB4494441
网卡:             安装了 2 个 NIC。
                  [01]: Intel(R) 82583V Gigabit Network Connection
                      连接名:      以太网
                      启用 DHCP:   是
                      DHCP 服务器: 192.168.1.1
                      IP 地址
                        [01]: 192.168.1.6
                  [02]: Intel(R) 82583V Gigabit Network Connection
                      连接名:      以太网 2
                      状态:        媒体连接已中断
Hyper-V 要求:     虚拟机监视器模式扩展: 是
                  固件中已启用虚拟化: 是
                  二级地址转换: 是
                  数据执行保护可用: 是

C:\Users\Administrator>

网友:
19年5月入手的A单,二块硬盘,没有换件。之前需要的时候就远程开机,用完关机也很方便,最近装了监控就没关了。

网友:
我的是 双网口,做了软路由,当下载机用

网友:
做黑群晖 ,开了一个多用,没啥问题

网友:
几个月吧,一直没关过,之前关还是因为邻居家修电,关错楼道电表的总闸了

网友:
蜗牛原配,其实还是很稳定的;那些说蜗牛硬件垃圾的,呵呵,说真的,有几个真正有蜗牛机器的?当然不排除有部分机器确实有问题;原配B款单网卡,6.2系统,两块酷狼4G盘,运行一切正常;前段时间,折腾,换了块硬盘架背板,运行一直很稳定的。

楼主:
已经突破100天了

网友:
19年入手的,主要是拿来 存东西的,用的时候才开。3个硬盘。很稳定win7 系统。Twonky共享。大家有什么好的与安卓手机共享备份程序没有?

网友(2020-04-17):
b双4月份入手,到现在24小时开机一年了,换了闪迪64固态

网友:
几个月了都正常

网友(2022-07-30):
19年到现在一直在使用。换了个电源

网友:
请问黑群 存储文件 没ecc ,读写文件是否会出错?
之前个人备份文件到u盘,用的时候文件报错,md5 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