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今天没有事,做了一个纸壳时钟

楼主(2020-03-17):
捡到的万年历板没有外壳,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用,今天有空就做了一个纸壳外壳,想像是美好的,做好了感觉不杂的!

网友A:
插电还是电池,遥控器很眼熟!你那烙铁架不挤么

网友:
年月日三个字应该往后错一个位置写吧

网友:
我用旧手机下载个“简黑时钟”当数字钟用,可以装app的学习机也行,废物利用

网友B:
手头也有一个,7805挂充电宝,炬为的usb电流表测到电压5.03,电流为0.00A,不知道是真省电还是需要校正了……
楼主找个好点的纸壳啊,比如手机盒子这样的,相对比较硬,外面可以考虑贴纸……

网友:
挺好的复古风

网友:
让我想起了大一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还是电池,遥控器很眼熟!你那烙铁架不挤么

插电的,就是有点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也有一个,7805挂充电宝,炬为的usb电流表测到电压5.03,电流为0.00A,不知道是真省电还是需要校正了… ...

有时间重做一个

网友:
有点丑,可以考虑涂成全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