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775加er11用来打磨还算好用

楼主(2020-03-17):
775加er11   用来打磨还算不错

网友A:
直驱?er11
这么用有点浪费了

网友B:
电机前面是什么夹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驱?er11
这么用有点浪费了

之前用联轴器链接电磨夹头 刚性不行 而且震动也大   用er11刚性和精度都上升一个台阶  我觉得还挺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前面是什么夹头啊

Er11延长杆

网友C:
用力的话会不会偏掉?

网友D:
谢谢分享,好奢侈哈哈,要是前面固定电机的板子是金属板就更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力的话会不会偏掉?

不会  er11的刚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好奢侈哈哈,要是前面固定电机的板子是金属板就更高端了

里面塞了一个775电机夹  外面看可能看不到

网友E:
775+ER11,同心度等性能可以完胜市面上大多数电磨机了,美中不足的就是不适合握持。另:延长杆如果至少配3mm、6mm两个夹芯的话,也得好几十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775+ER11,同心度等性能可以完胜市面上大多数电磨机了,美中不足的就是不适合握持。另:延长杆如果至少配3m ...

精度确实很不错,其次本来也不打算握持  握持选择再买一个手持的电磨,延长杆本体25  一个普通夹心5块  也只买了3mm的  6mm的没想好用来干嘛,整体下来一个也就五六十块  不算贵

网友F(2021-10-15):
引用 楼主:
精度确实很不错,其次本来也不打算握持  握持选择再买一个手持的电磨,延长杆本体25  一个普通夹心5块   ...

请教楼主,刀杆装到电机轴时,你是用的什么加热工具,尾孔用燃气灶加热可以吗

网友(2022-07-22):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刀杆装到电机轴时,你是用的什么加热工具,尾孔用燃气灶加热可以吗 ...

热风枪500度应该可以了

网友:
不错,也做了一个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