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电子天平专用电源

楼主(2020-03-17):
公司一台电子天平的电源线坏了,查看下来是线断了,需重新焊接,先拆开瞧瞧

网友:
怎么还有个小电阻,降压还是限流?

网友:
还以为专用的多高端,就是一工频变压器,连滤波电容都省了。估计重要的部分都做在主机板上了

网友:
不错,还用了个PTC正温度系数的电阻

网友:
奇怪的内负外正接口。。。。

网友:
有PTC过热保护电阻比较少见。好的变压器应该是空载不明显发热,不好的会空载明显发热,得看导线和铁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