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高手,250V 2.5a的电源线,和那些125v 6A的是否通用?

楼主(2020-03-17):
250V  2.5a的电源线,和那些125v 6A的粗细几乎差不多。那么这种线材是不是电流就必须限制在2.5A内那?

网友:
看是多少功率,普通小功率随便接

网友:
前面的电压是绝缘等级,不是额定电压,就算是120V的,你上500V也不会有事。后面的电流是额定电流,在这个电流下能长期工作,6A的线能带1500W的负载,2.5A的只能500W。你看到的粗细差不多,可能是虚标,也许是材料不同。

楼主:
搜索到了这个,我的线都是0.75MM的,前面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肯定不能通用   线材主要看电流

网友:
低压电中线材不用看电压,只要看电流,2.5A和6A相差太大。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家里用的很多线材都是日本和美国的标准,感觉应该是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A:
标称电流就是最大电流,一般不要超,线看外径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称电流就是最大电流,一般不要超,线看外径不准确。

都是0.75mm 的,迷了。。。欧标的似乎普遍电流标的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