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拆戴尔12V18A电源外壳

楼主(2020-03-17):
几年前买的戴尔12V18A剪线电源一直没用,过载太灵敏了想参考教程改一下,却发现这个电源的外壳螺丝好特别,内六角中间还有一条棍子,没有工具完全拧不开啊!请教大家这个叫什么规格,如果只有内六角的工具怎么才能拧开它?

网友:
1.这个工具很好找的,现在不少内六扳手都带凹坑。
2.实在没有的话,可以用烙铁先加热螺丝,等松动了,再用一字螺丝刀旋出。

网友:
用一字起子,把中心柱撬断(很容易),然后用普通花起子就能打开了。我就是这样干。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中间用钢锯锯个豁口

网友:
以前试过把螺丝中间的小柱子敲掉,一字螺丝刀就能搞定。。后来买了这种批头,方便多了

网友:
合适的一字,偏一点,不知道行不行。。。。。。看那螺丝,剪刀也可以试试

网友:
论坛商城有22合1,你无二的选择。如果不行,就按3楼的既定方针办。

网友:
找一把剪刀,两个尖头顶着螺丝就可以旋出来了

网友:
中空内六角,日夲电器上用的多,找个小平口起子,撬掉中间的突出小柱。

网友:
内梅花,或者叫T制扳手
话说对拆友来说这根本不是事

网友:
论坛的22合1不错的选择

网友:
去淘宝特价版领个1块多的红包,买个比内蕊稍粗点的外头,回来了自己给内六花上攻个眼就行了。
啥?你没电钻,那顺带新人还能领4块的全场通用红包,先拿红包撸个近段他们都在买的手枪钻。
噢,你不想下APP呀,那也好办,好好发贴,努力挣M币,然后早日换22合一。
或者,直接去买一根这种带眼的内六花,几个月前为了拆楼道交换机,在本地4块钱买了一根铁的,轻度使用倒也够了

网友:
200多瓦的12伏改个可调电源

网友:
买个批头吧25mm的也不贵以后没准还能用的上

网友:
某宝有这种扳手卖,一把就2元包邮

网友:
把中心柱撬断(很容易),然后用普通花起子就能打开了

楼主:
长见识了,原来这也叫米字,看来还是宝上买个得了,多谢各位兄弟!!!

楼主:
哦,应该是梅花内六角,空心米字

网友:
手头有3个这种电源,好用,组合螺丝刀有3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