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依葫芦画瓢,刷斐讯的dc1智能插排,感谢a大

楼主(2020-03-17):
刷机用的USB转TTl

拆机的图片,三角起子,难不倒数码之家,
拆机不复杂,就是空间有限,连接线较多,这点没有tc1刷机方便

拆出的控制板,这就是刷机的板子

拆机板连接线,就是 vcc   gnd   tx   rx
还有就是模式控制  io0和gnd的连接 用了个轻触按钮

完成后安装测试  ok
a大的z控制软件

网友A:
买了一个,懒得刷机,之前折腾esp8266的C语言SDK厌烦了给无线模组刷固件,直接K2P域名劫持+N1跑docker的 Home Assistant

网友B:
不错,不错,成本一共多少。

网友C:
没看到电流取样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成本一共多少。

成本   dc1插座 39元包邮 pdd的
刷机模块 9.9包邮 淘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个,懒得刷机,之前折腾esp8266的C语言SDK厌烦了给无线模组刷固件,直接K2P域名劫持+N1跑docker的 Ho ...

我是n1搭载iobroker,简单一点
准备合并 ,以前有个n1跑的armbian+o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电流取样原件

没注意

网友D:
新人不懂,这个刷完后增加了什么功能还是?

网友E:
这个怎么支付宝控制阿。不是Home Assistant吗
求支付宝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人不懂,这个刷完后增加了什么功能还是?

斐讯服务器倒闭后,手机app就不能使用了 ,智能插座变成普通插座了
刷机后可以使用其他的app控制 ,还是智能操作,还可以远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支付宝控制阿。不是Home Assistant吗
求支付宝教程。

支付宝控制,不能啊
谁说的 ?控制的方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斐讯服务器倒闭后,手机app就不能使用了 ,智能插座变成普通插座了
刷机后可以使用其他的app控制 ,还是 ...

原来这样啊,我说呢

网友:
可以刷哪些版本的固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成本   dc1插座 39元包邮 pdd的
刷机模块 9.9包邮 淘宝的

dc1插座 39元包邮 问下现在还有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1插座 39元包邮 问下现在还有吗?谢谢!

pdd去看看,最近可能涨价了 ,因为买点的人多,

网友G:
看来我也要把我三台TC1搞起了,番车都是泪,要炸干它的剩余价值。

网友:
楼主,原贴在哪里呀,家里也有一个在当普通插座呢

网友H:
楼主,有详细的教程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详细的教程贴吗

网上太多了   我是在恩山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我也要把我三台TC1搞起了,番车都是泪,要炸干它的剩余价值。

tc1我刷了两个,一直放着,太大占空间
不够比较一下,tc1的做工比dc1要好一点
dc1好像是orico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