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旧的MASTECH M-890C万用表拆开大家进来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少?

楼主(2020-03-17):
一不小心万用表挂了,大家帮我找找红线位置电阻应是多少?没有电路图修麻烦。

楼主:
那位仁兄可以提供数值或图纸,谢谢了。

网友A:
稍跑下线路,搜索类似图纸。
电阻尸体都给你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跑下线路,搜索类似图纸。
电阻尸体都给你吃了??

表面烧湖看不清随手丢了。

网友(2021-10-06):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回头拆开看看

网友:
那三个微调,分别是调什么的?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网友:
要是看不清,再找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