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MAX1879做充电器

楼主(2020-03-17):
MAX1879 4.2V, 3.6V通吃带电池自动极性识别锂电池充电板

1879精度是目前所有充电方案中公认最高的,但不是所有都是4.200V4.2V是1879本身内置基准,精确度高,充电电流随电源而定。

测试的电流。end

网友:
这电流真不小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是三块板子拼成的

网友:
带极性识别好评

网友:
防反接要跳过去的

网友B:
这个方案至少是5、6年的吧?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开关,没限流的话电流会飙得很高。以前刚玩的时候追求锂电池充到4.200V,现在发现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充到4.17 4.18又有什么所谓呢?

网友:
今天子弹超额了

网友C:
单锂电的4056随便冲冲算了,现在想搞3串的或者4串铁锂的了

网友:
电流这么高啊

网友:
美信的电源管理芯片多,十几年前用它家片子做过镍氢充电器
等牙膏ing

网友D:
YZX的简化版,我以前买过两三片蓝色电路版本,自带极性识别,商家说要带有恒流的电源,直接充电容易导致电源保护,或者烧电源,如果机箱电源会导致电池容易充气漏液。恒流电路可以用限流电阻,7135线性稳流,诺基亚CA100快速响应限流驱动,3R33响应慢的恒流套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是三块板子拼成的

对的,对的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至少是5、6年的吧?

是的,当时搞的1A电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锂电的4056随便冲冲算了,现在想搞3串的或者4串铁锂的了

现在充电咋样也得2A充电呀,1A觉的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YZX的简化版,我以前买过两三片蓝色电路版本,自带极性识别,商家说要带有恒流的电源,直接充电容易导致电 ...

还可以,直接用4A电源,找个差一些的线,3.4A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充电咋样也得2A充电呀,1A觉的满死了。

不是所有电池都能2A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电池都能2A充电的

那是,内阻高的电池,也就不到1A.

网友:
1879可惜测的是在线电压,在线达到4.2v后占空比只有一半,意味着电流只有一半了,然后才是检测离线电压,后期充电速度并不快,感觉比线性充电还慢,有种被骗上当的感觉

网友:
支持,现在就喜欢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