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可能是论坛首拆少见的尼桑风度A32的VFD时钟日本产荧光很漂亮

楼主(2020-03-17):
记得是从一个报废车拆的 拆下来一直没有使用 最近翻出来了 看起来修过 电容换过 开关开裂胶水补过 难道是我修的吗 有点记不清了 看字符有温度 但是不会自己切换 我也不会调 目前只能显示时间 时钟上电不应该显示00:00吗 这个上电显示1:00 而且是12小时制 不会切换 不懂 这个带acc和小灯开启降低亮度

网友A:
我也有个丰田的VFD钟,年代比较新,摆在桌上非常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丰田的VFD钟,年代比较新,摆在桌上非常漂亮。

分享看看

网友A:
就是显示器下面那个,还没回学校,特写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显示器下面那个,还没回学校,特写找不到了

从新做了外壳呀

网友B:
一看就是年轻人。。。
夏利7100,帕杰罗V33,长丰猎豹黑金刚等等很多老车上全是VFD时钟。
凯迪拉克伍德,林肯城市,第七代皇冠等等当年的豪车上不光时钟是VFD的,数字仪表,收音机,空调都是VF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年轻人。。。
夏利7100,帕杰罗V33,长丰猎豹黑金刚等等很多老车上全是VFD时钟。
凯迪拉克伍德,林 ...

喂喂喂,暴露年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年轻人。。。
夏利7100,帕杰罗V33,长丰猎豹黑金刚等等很多老车上全是VFD时钟。
凯迪拉克伍德,林 ...

夏利钟是LM8362芯片的,很老了

网友C:
以前车上基本都是vfd的,现在好多不是的了.

网友D:
漂亮  哪里搞来的?

网友E:
VFD时钟,是后来的产物
最早,是用诸如LM8361这样的芯片,驱动的数码管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年轻人。。。
夏利7100,帕杰罗V33,长丰猎豹黑金刚等等很多老车上全是VFD时钟。
凯迪拉克伍德,林 ...

空调面板有一个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车上基本都是vfd的,现在好多不是的了.

现在喜欢用指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  哪里搞来的?

报废车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VFD时钟,是后来的产物
最早,是用诸如LM8361这样的芯片,驱动的数码管时钟 ...

数码管的有这么早历史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数码管的有这么早历史了啊

VFD是一种电子管,想想电子管的历史就行了。。。。。。

网友:
老货PCB一眼就能看出来,走线太随心所欲了

网友:
还收藏着三个,左本田CD5上的,中指针是别克老君威,右是老五十铃双排上的,以前还有个三菱越野上的出掉了,

网友:
好看,但相对来说 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VFD是一种电子管,想想电子管的历史就行了。。。。。。

他说的不是数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