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成谷科技粤通卡Etc

楼主(2020-03-17):
拆解成谷科技粤通卡etc,这个设备很多年前就办了,当时花了300多块,其中还换过一次电池,现在又没有电了,拆开看一下,看是否能够自己更换电池,这个上面有充电口,用充电宝充电,有指示灯,不知道能不能冲进去,拆开看电池好像是3.2伏,五伏的充电器可以充吗?有的人说要四伏的充电器,我压根就没看到什么原装充电器,当时只给我一个裸机

楼主:
开关用铜丝绑了一下,打算换一下电池了,再去激活

网友(2022-01-11):
装回去还能用吗?有没有换电池?背胶还粘吗?我的也没有电了

网友:
我也是成谷科技ETC的,也没电了,没电的情况下那个防拆应该没作用吧?绑好再换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用铜丝绑了一下,打算换一下电池了,再去激活

我的也没电了,有成谷的激活APP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没电了,有成谷的激活APP吗?

有蓝牙才能自己用APP激活,没有蓝牙的必须去网点用发行设备激活。

这种发射天线不是二代的,所以你交易超时,就是发射功率不足导致的。    车载发了但是车道天线没收到反馈。

一代的中后期有一批贴片陶瓷天线的,就是图里这种设计,他们的发射功率不足,电池下降以后,就出现车道无法收到交易结果复核。。。     改进的二代天线,就是两个覆铜天线,就是线路板上那个方块有两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蓝牙才能自己用APP激活,没有蓝牙的必须去网点用发行设备激活。

这种发射天线不是二代的,所以你交易 ...

我这个是有蓝牙的,连推卡点两次就会出现蓝牙开启,电池也是新换上的,我去收费站,收费站的MM拿个东西来车里晃晃说找不到设备,我见网上说没电可以拆下来,想不到还要激活,现在死活找到不到成谷的AP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有蓝牙的,连推卡点两次就会出现蓝牙开启,电池也是新换上的,我去收费站,收费站的MM拿个东西来 ...

那你用交通部应急的ETC小助手APP试试,看看能不能激活。

网友(2023-03-27):
这个是充电电池吧,不是有USB口吗,充不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