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亲测成功,让独立显卡支持UEFI启动,加快开机速度 转帖

楼主(2020-03-18):
       因为工作原因,上个月买了台笔记本,现在都是uefi引导,再加上nvme的固态,开机确实快(360显示6秒)。              后来想起家里的老台式机是华硕Z77的主板,也是支持UEFI启动的,不过我一直用的都是Legay+Mbr的引导开机,虽说装着固态硬盘。但是开机从按下开关,先是显示显卡信息,然后是主板信息,再然后才是系统启动界面,估计时间也在25秒以上(360显示17秒),这着实有些差距。
       开始折腾
       台式机配置,CPU:I5 3570,主板:华硕P8Z77-V LX,内存:金士顿8G,显卡:耕升GTX660,主硬盘:三星860EVO 250G      进bios将CSM兼容模式关闭,纯UEFI模式,重启就报错,自己又进BIOS了,自动打开了CSM。
       进PE,硬盘改为GPT分区,安装系统,装完后开机,还是显示显卡信息,主板信息,系统启动界面,唯一的区别就是系统启动界面多了asus的logo,时间也并没有缩短多少。
       继续上网搜,快速启动竟然还要显卡支持UEFI,下个GPU-Z,果然UEFI前面没有打勾
       然后我就发现了两个帖子《作死成功,让你的独立显卡支持UEFI》和《【原创】作死成功,让你的独立显卡支持UEFI》标题差不多,但是刷显卡BIOS的方法不一样,我选择了第一个,因为只需在系统下操作,不需要别的东西
       说的有点多了,开始正题(下面写的是照搬原帖和我的二次加工)
       准备软件:1.GPU-Z
2.nvflash64(不支持卡)   3.AMD and Nvidia GOP update 1.9.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s9JOYfkBgMSDLg2uNNwag        提取码:qo7a
       密码:mydigit
       1.用GPU-Z备份显卡BIOS
          这是我的显卡,uefi前面已经有勾了

      2.把备份出的XXX.ROM拖到AMD and Nvidia GOP update 1.9.3文件夹中的 Nvidia_ROM_Info.bat(这是N卡)上 ,可以看到自己的vbios信息,最下面有一行显示UEFI SUPPORT NO 即不支持UEFI(这一步我感觉有些多余,GPU-Z都检测出了不支持UEFI,还要再看一下干什么?难道会有别的作用?)

      3.把备份出的XXX.ROM拖到AMD and Nvidia GOP update 1.9.3文件夹中的 GOPupd.bat上,按照提示选择自己的构架,GTX660是GK106,我就选的4,最后会在文件夹里生成GK106_updGOP.rom(建议将名字改短,后期好输入),这是添加了UEFI模块的ROM,比原来的大了将近一倍。

      4.将加入了UEFI模块的ROM和nvflash64放入C:\Windows\System32文件夹内(两个帖子一个用了nvflash64另一个用了nvflash,不知道是方法不同的原因还是系统位数的原因)
      5.打开命令提示符(管理员模式),快捷键Win+X然后按A
      6.解除显卡BIOS写保护,在命令提示符内输入   nvflash --protectoff     回车,这时屏幕会闪烁,电脑会发出嘀嘀嘀的声音,这是正常现象,不必担心3
      7.解除写保护后,继续在命令提示符内输入   nvflash ***.rom   回车,按提示输入y,然后开始走进度条,屏幕还是会闪烁,嘀嘀嘀几声,显示Update successful后就表示BIOS写入成功。
      重启电脑后,将CSM关闭,电脑开机已不再显示显卡及主板信息,而是直接进系统,从按下电脑开关到显示桌面不到15秒(360显示8秒)
      因为耕升的gtx660是双bios,所有我才没有顾虑的刷,建议各位坛友量力而行,别给刷黑了

忘了截提示符信息,下面是原帖的刷bios过程
C:\Windows\system32>nvflash64 --protectoff
NVIDIA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Version 5.558.0)
Copyright (C) 1993-2019, NVIDI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Adapter: GeForce GTX 750 Ti   (10DE,1380,7377,0000) H:--:NRM  S:00,B:01,D:00,F:00

EEPROM ID (37,3012) : AMIC A25L020 2.7-3.6V 2048Kx1S, page

Setting EEPROM software protect setting...

Remove EEPROM write protect complete.

C:\Windows\system32>nvflash64 2.rom
NVIDIA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Version 5.558.0)
Copyright (C) 1993-2019, NVIDI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Checking for matches between display adapter(s) and image(s)...

Adapter: GeForce GTX 750 Ti   (10DE,1380,7377,0000) H:--:NRM  S:00,B:01,D:00,F:00

EEPROM ID (37,3012) : AMIC A25L020 2.7-3.6V 2048Kx1S, page

Current      - Version:82.07.25.00.3E ID:10DE:1380:7377:0000
               GM107 Board - 20100050 (Normal Board)
Replace with - Version:82.07.25.00.3E ID:10DE:1380:7377:0000
               GM107 Board - 20100050 (Normal Board)

Update display adapter firmware?
Press 'y' to confirm (any other key to abort):y
EEPROM ID (37,3012) : AMIC A25L020 2.7-3.6V 2048Kx1S, page

Storing updated firmware image...

Erasing EEPROM...

[==================================================] 100 %
Primary image flashing completes.

Verifying update...

Update successful.

Firmware image has been updated from version 82.07.25.00.3E to 82.07.25.00.3E.

A reboot is required for the update to take effect.

补充内容 (2025-3-26 20:46):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JUmUmBWTzUEgyn3cuNINw?pwd=6pse 提取码: 6pse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开机了,都是休眠,反正也没多少电

网友:
我的华擎B85 bios里设置快速启动,然后显卡改uefi启动后,进bios根本反应不过来,不得不装华擎的重启到uefi的软件,要不就得关闭bios的快速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开机了,都是休眠,反正也没多少电

休眠浪费硬盘空间,尤其是我完64G内存,可想而知

网友:
确认了一下,我的核显和独显全都支持uefi,不需要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休眠浪费硬盘空间,尤其是我完64G内存,可想而知

我还用着500G的机械硬盘当系统盘,容量管够!

网友C:
所以这么一番折腾后开机速度有多少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这么一番折腾后开机速度有多少提升?

快了一倍吧,也不算多折腾,电脑本来也该装系统了,刷显卡bios也就几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开机了,都是休眠,反正也没多少电

我得关,电脑在卧室,电脑桌加了个键盘灯,显示器灯也挺亮,还不如关机,关插排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折腾好帖

不错的折腾好帖不错的折腾好帖

网友E:
我的 技嘉GA-F2A85X-D3H主板,AMDA10  5800KCPU 自带GPU显卡用GPU-Z查看 UEFI 也没有打勾,但我WIN8.1系统 UEFI引导启动也只要5秒6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 技嘉GA-F2A85X-D3H主板,AMDA10  5800KCPU 自带GPU显卡用GPU-Z查看 UEFI 也没有打勾,但我WIN8.1系统  ...

核显么?核显不需要的

网友:
我说我的台式机怎么固态硬盘没法装GPT格式,原来还要显卡支持。

网友:
主板带的集显用这个刷是不是会把主板的BIOS覆盖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开机了,都是休眠,反正也没多少电

休眠伤ssd,我以前就喜欢休眠,结果写入量增的特别快,32g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休眠伤ssd,我以前就喜欢休眠,结果写入量增的特别快,32g内存。。。。

所以我用的是机械硬盘当系统盘,反正除了开机速度其他也没太大差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用的是机械硬盘当系统盘,反正除了开机速度其他也没太大差别

这是ssd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ssd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其实本来是双系统,WIN7做主系统装在固态里,WIN10做游戏系统放机械里,后来WIN7没啥活干了就直接用WIN10了,懒得再ghost了,用了那么久也没觉得机械盘影响速度

网友:
笔记本显卡也可以这么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