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舞台激光这个功率会是多大

楼主(2020-03-17):
拆的一台舞台激光,挂闲鱼没人要,拆了看看有没有可能改成好玩的,
手上几个激光头,点火柴,烧纸都行,当初做激光雕刻机也能用的,
这个看起来更大,想法驱动看看,还要找聚光镜,麻烦,,,
几个模块,12伏电源,然后是控制,然后是激光驱动,
不明白为什么有两个激光头,还不一样,小的是LR,大的是LG,
难道是红色绿色?有空试试,

电源模块,感觉应该是1.5安左右吧,

控制还是什么鬼,因为这个可以设声控,
还有个是步进电机驱动吧,因为有个电机转镜片,

一个是东芝的,

这个应该是激光驱动块,

背面,

激光头拆出来了,大的感觉应该功率不小,铝筒子散热用,

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得!这个比那个破功放有的货,20分奉上!

网友A:
小的应该是红光,大的应该是绿光,绿光实际是1064纳米,通过倍频晶体变成532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应该是红光,大的应该是绿光,绿光实际是1064纳米,通过倍频晶体变成532纳米。 ...

好像是反过来的,除非板子上标的LR LG不是红绿,
请教一下
能看出来功率多大吗?
是不是在最后那个板子上加电就能两个都点亮?

网友B:
你那几个点火柴烧纸的激光头,是多少nm,多大功率的?大概要多少米?

网友:
没想到这么个破东西,还这么复杂。

网友C:
这玩意应该没点火柴那些那么大,不然跳舞的人都被烧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几个点火柴烧纸的激光头,是多少nm,多大功率的?大概要多少米?

一个是激光手电,19包邮,坛里交易区看到的,当时贴里就说了能点火柴,才买的,好像是绿光,功率真忘了,好像没说。另外两个是当初在淘宝买的,当然要能点火柴的,不然怎么做激光雕刻机,后来就不让卖了,应该是450MW吧,单独找个驱动电路点点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应该没点火柴那些那么大,不然跳舞的人都被烧焦了

不一定啊,舞台上灯光功率都很大,加上发散的透镜就把能量展开了,小时候在舞台前的大灯上点过纸。这个不加聚光头就不热,很多激光手电也是,聚焦后,在某一段距离上才能点火柴,就像出来的光斑,有大有小,在最小那点上温度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是激光手电,19包邮,坛里交易区看到的,当时贴里就说了能点火柴,才买的,好像是绿光,功率真忘了, ...

我想弄个打蚊子的,是不是非得聚光非常细才能点火柴?如果不聚光,一米内能照多大面积?这一米内不聚光能点火柴汽球,需要多少MW?1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弄个打蚊子的,是不是非得聚光非常细才能点火柴?如果不聚光,一米内能照多大面积?这一米内不聚光能 ...

哈哈哈你先别问这些了,我也不知道了,我觉得吧,你就用你最大财力买功率最大的玩吧,功率大就个子大,发热也大,散热也大,当初玩光驱雕刻机的高手就是用DVD刻录机的激光头做的,人家自己做个驱动电路,能刻木头,我是做不出来,只有某宝买现成的。打蚊子,不现实,对不准的,蚊子也不傻,会飞,你用胶布粘住个蟑螂打着玩还有可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你先别问这些了,我也不知道了,我觉得吧,你就用你最大财力买功率最大的玩吧,功率大就个子大,发 ...

我的想法是:激光要聚焦成特别细的点来打蚊子当然很难,如果可以打一片,比如半个平方,就不用追踪了,出来就闪一下,散热问题也就不大了,不用太厉害,只要微微烧点脚和翅膀就OK。所以不聚光,功率就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激光要聚焦成特别细的点来打蚊子当然很难,如果可以打一片,比如半个平方,就不用追踪了,出 ...

那需要兆瓦级的瞬时功率,站旁边的人也瞎了,具体可以参考闪光灯,不用聚焦用激光就是浪费,激光的优势就是可以聚焦

楼主:
哈哈哈半个平米能烧掉蛋白质,那对准眼睛烧个角膜一点问题都没有,这99改坦克上的激光对抗都不敢做这么大的啊哈哈哈,这成本比高射炮打蚊子还高,楼上说的对,